低成本十几块钱自制音箱

楼主:
     先来一张成品图,没有外壳,不算美观。但音质还可以,对声音不敏感的我来说已经够用了。

制作很简单,为了节约成本,可以使用现成的模块,当然也可以自己买芯片焊。

这是我的模块。
使用模块很简单,一共没几个引脚。需要注意的是下面这3根,蓝色的是左声道L,金色的是G,红色的是右声道R。

附功放原理图(标称2*3W):

喇叭参数(说实话,我也不懂这些参数啥意思)

喇叭,功放,合计11.2,再加上些线,硬件成本12块足够了。
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下,东西淘宝买就行了。
PS:再加上邮费其实就不止一个音箱的钱了。

网友A:
原来听过一个专业研究音箱的牛人讲过音箱的设计,扬声器是一个因素,驱动电路和电源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箱体的设计,吸音材料的敷设,整体看下来,扬声器的因素反而占最次要的,10多美金的扬声器,同样可以做出hifi级别的音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听过一个专业研究音箱的牛人讲过音箱的设计,扬声器是一个因素,驱动电路和电源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箱 ...

在高保真上扬声器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制作工艺拙略的,音质能好到哪去

网友C:
认真玩HI-Fi很烧钱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听过一个专业研究音箱的牛人讲过音箱的设计,扬声器是一个因素,驱动电路和电源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箱 ...

确实很多讲究,只不过我的耳朵没那么厉害,便宜的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高保真上扬声器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制作工艺拙略的,音质能好到哪去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好的音质跟差的音质是一样的,我就是那种对声音很不敏感的人,给我好东西也是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认真玩HI-Fi很烧钱的说。。。

木有钱,不玩HiFi,顶多弄个小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木有钱,不玩HiFi,顶多弄个小喇叭

看图片里的喇叭,你选的应该是小口径全频带扬声器,低频会少一些

网友E:
加上并调通蓝牙模块就成蓝牙音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好的音质跟差的音质是一样的,我就是那种对声音很不敏感的人,给我好东西也是浪费

声音的好与坏是要通过比较才能知道的,不是凭想象得出的,即:选择对比两种不同的配置-----在此仅是更换扬声器,试听以后就会有不相同的感受。当然、如果针对同一个音源、还涉及到音频放大器的设计以及制作工艺、电源的设计和制作等等。

网友G:
真巧,一个多月前我做超声,然后出现了汽车超声倒车雷达的帖子,现在弄OTL又出现了功放的帖子……虽然帖子并没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里的喇叭,你选的应该是小口径全频带扬声器,低频会少一些

好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声音的好与坏是要通过比较才能知道的,不是凭想象得出的,即:选择对比两种不同的配置-----在此仅是更换 ...

我有一个500多块的音箱,后来论坛送过一个几十块的,说实话我听不出有啥区别。反正对我是够用了,在音箱上我不会买太贵的,太好的对于欣赏不来的我来说也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巧,一个多月前我做超声,然后出现了汽车超声倒车雷达的帖子,现在弄OTL又出现了功放的帖子……虽然帖子 ...

有啥问题可以在论坛里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上并调通蓝牙模块就成蓝牙音箱了

可以弄弄,可惜我没时间搞这个。

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

网友H:
楼主制作的这个,明明是有音无箱。怎么能说是“自制音箱”呢?哪怕拿个纸箱开个孔把扬声器放在上面,也是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制作的这个,明明是有音无箱。怎么能说是“自制音箱”呢?哪怕拿个纸箱开个孔把扬声器放在上面,也是箱 ...

。。。,好吧,叫喇叭

网友I:
再找2个大点的纯净水屏做音箱,声音听着可能会柔和点

网友:
谢谢分享。

PAM8403功能强劲,属于D级功放
工作范围 DC3.0-5.5V
有外置的 MUTE, 和 Shutdown,不带SPI或I2C控制

顺便上几个 有点用的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原来听过一个专业研究音箱的牛人讲过音箱的设计,扬声器是一个因素,驱动电路和电源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箱 ...

azhiking 说的很对啊

好的音响,
那个盒子,和材料,还有盒子里面的弯道,留孔设计 很重要
功放IC,前后的电路设计,功放IC的控制 也很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真巧,一个多月前我做超声,然后出现了汽车超声倒车雷达的帖子,现在弄OTL又出现了功放的帖子……虽然帖子 ...

OTL 是什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OTL 是什么啊?

大神请不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azhiking 说的很对啊

好的音响,
那个盒子,和材料,还有盒子里面的弯道,留孔设计 很重要
功放IC ...

还有几点,

音源质量
音源传送通路质量
音响摆放位置
外界噪音源
外界空间大小,以及周围板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不要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OTL没有搞过。
google了一下,Output Transformer Less
顺便上图,你可能不需要,想我这样的就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事实就是这样, OTL没有搞过。
google了一下,Output Transformer Less
顺便上图,你可能不需要,想我这 ...

烧电子管……情怀满满,淘宝的电子管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听过一个专业研究音箱的牛人讲过音箱的设计,扬声器是一个因素,驱动电路和电源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箱 ...

“10多美金的扬声器,同样可以做出hifi级别的音箱”——这就要看是多大功率的音箱了,很小功率的,确实有机会,功率稍大则不可能。
HIFI设备的每一环节都要满足参数要求。

网友K:
楼主可以找个适当大小的包装纸箱和一些木条(用过的一次性筷子都可以)做音箱,木条或筷子用来加强强度,这样的音质会明显改善且不用多花一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好的音质跟差的音质是一样的,我就是那种对声音很不敏感的人,给我好东西也是浪费

好坏如果有对比的话,只要不是聋子都可以分辨。没有对比的话,那自然无所谓。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满来自于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500多块的音箱,后来论坛送过一个几十块的,说实话我听不出有啥区别。反正对我是够用了,在音箱 ...

500多块的未必音质一定比几十块的好,比如前者功能多,后者纯粹就是个音箱,那没准后者的音质比前者还要好呢。另外,好音箱要用好功放推动,否则未必能发挥好音箱的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J:
OTL 是什么啊?

OTL指放大器输出级的一种电路结构形式,此外还有OCL、BTL等,具体去搜吧。

网友:
以前用TI的D类运放也作出来一个,没有楼主的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再找2个大点的纯净水屏做音箱,声音听着可能会柔和点

嗯,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

PAM8403功能强劲,属于D级功放
工作范围 DC3.0-5.5V
有外置的 MUTE, 和 Shutdown,不带SPI ...

没错,就是这个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找个适当大小的包装纸箱和一些木条(用过的一次性筷子都可以)做音箱,木条或筷子用来加强强度,这 ...

试一试

网友:
做一个音质稍好的蓝牙音响要多少钱?有点小白

网友:
玩音响是个系列工程,细节太多,所以整体上就是玩个乐趣,原来用车机加上自己diy箱子组合起来,效果相当好。

网友L:
还差一个最主要的--箱子。楼主再努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差一个最主要的--箱子。楼主再努力一下。

箱子好做,关键是做好难,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