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035用max3232转换232电平通过SCImode烧写程序有问题

楼主:
关于DSP28035用max3232转换232电平通过SCImode烧写程序有问题:
首先自己做的板子,一开始以为是max3232电路有问题,后面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电路正常工作,也排除了串口线有问题;接着我换了一个外接的max232的模块做测试,结果一样烧写不了程序;然后我用了一个USB转TTL的模块来烧写发现烧写成功,我又开始怀疑我的板子有问题,又拿了我买的开发板测试,结果发现现象跟我的一样:用max3232或max232芯片做的电平转换电路烧写失败,用USB转TTL的USB转串口模块烧写程序成功!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还是这款芯片本来就这样?

网友A:
芯片烧写时,用的是UART,楼主所述,应该出在转换上面。

我记得max3232是RS232转UART的,不知道楼主的RS-232产生何处而需要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写时,用的是UART,楼主所述,应该出在转换上面。

我记得max3232是RS232转UART的,不知道楼主的RS ...

因为要接老式台式机,要用PC上的DB9串口接口,所以需要做一个232电平转换的电路。MAX3232转出来的也是TTL,USB转UART还是MAX3232,示波器测过电平都一样,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用MAX3232就是不行,直接测试MAX3232串口通讯倒是正常的,用来烧程序就出现图片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