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短路怎么办

楼主:
在测一个PCB板时,发现有一路电源对地短路,怎么样才能找到短路点,短路是不是特别麻烦啊

网友:
双面板的话,多半是相邻的两条线之间有未腐蚀掉的铜,可以用放大镜仔细看,找到短路处,用小刀切断。当然,已经焊接好的板就比较困难。
更多层的板,当然更困难,可能是过孔与中间层短路,有时无法找到。

网友:
那就看你板子的集成量了,只能慢慢找,先断开所有电源,然后顺着电源和地所走的所有点观察看有没有被杂质或焊锡或元器件管脚或没有腐蚀完的铜短路或元件被击穿,有时候也可能画板子的时候画错了,,,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处理一下后,可以用欧姆表的电阻档测两条线间的电阻,或用二极管档(这个万用表上一般带有蜂鸣器)

网友:
四层板,没焊接的板子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测焊接后的一个板子,发现3.3V的电源对地短路,这一路电源的相关器件基本上都拆了,可还是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四层板,没焊接的板子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测焊接后的一个板子,发现3.3V的电源对地短路,这一路电源的相关器件基本上都拆了,可还是没找到短路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是已经焊接好的板子短路,先找块空板看下是否短路,确认是PCB板本身短路还是焊接导致的,如果是焊接导致的短路,根据原理图和Layout逐个排查,如果是PCB板本身短路,基本是两条线之间有未腐蚀掉的铜,只能逐个仔细查找了,一般都会在过孔或者焊盘较小的地方。

网友:
四层板,投好的PCB板没什么问题,现在就去测一块焊好的,结果发现一路电源对地短路,相关的元件基本上都拆了,还是没找到短路点,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空板子没什么问题,就是焊好的板子存在一路电源短路,那是要把元件都给拆了,才能找到短路处么?现在是已经拆了这一路电路的大部分元件,但还是没找到短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没焊接的板子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测焊接后的一个板子,发现3.3V的电源对地短路,这一路电源的相 ...

焊接后的板子,首先判断是否元件损坏导致短路。这只能一个一个拆相关元件,拆一个,万用表测一次。如果所有相关元件都拆掉,两条线仍短路,那就一定是电路板问题。对四层板,寻找短路点很困难,因为短路点可能在内部。

网友A:
空板子是没问题的,同一批投的PCB板啊,难道焊接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板子是没问题的,同一批投的PCB板啊,难道焊接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耐心埋头去找吧!可能最终只是个简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板子是没问题的,同一批投的PCB板啊,难道焊接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空板子是没问题的”“同一批投的PCB板啊”
9999块空板没有问题,并不能证明这块有问题的板在焊接之前是完好的。
我曾遇到过一块双面板,未焊接时发现两条线短路。我用高倍放大镜看了至少半小时,发现确实有一条铜箔未腐蚀掉。未腐蚀部分非常细,比头发还要细一些,猜测是制板时落到板子上一根纤毛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板子是没问题的,同一批投的PCB板啊,难道焊接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难道焊接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焊接造成板子损坏,有这种可能。

网友:
着重检查退耦电容吧。。。看看有没有锡粘连或者退耦电容损坏短路,。。

网友A:
退耦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已经研究了好久,要疯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耦电容???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你短路的那组电源的电容拆掉看看,如果还短路就考虑是否PCB损坏。

网友A:
现在感觉就算把这路电源的元件都给拆了,还是短路,这可怎么办,,快疯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耦电容???是什么意思

退耦电容一般跨接电源正负两极,它会直接影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感觉就算把这路电源的元件都给拆了,还是短路,这可怎么办,,快疯的节奏啊

不要感觉,要实际排障,功能区块一块一块找

网友A:
所有的电容电阻已拆,,在焊接过程中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电容电阻已拆,,在焊接过程中会造成板子损坏么

还有啥没拆的,某些器件焊接时间过长就会挂掉,不把元器件摘除干净就没法证明不是它们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感觉就算把这路电源的元件都给拆了,还是短路,这可怎么办,,快疯的节奏啊

“就算把这路电源的元件都给拆了,还是短路,这可怎么办”
没有什么好办法。
必要时,这块板只能扔掉,因为花费的工时已经比板子价值高,再找下去不值得。

网友:
在确定pcb板本体么有问题的情况下。
切断电源转换芯片与负载之间的联系。量测看短路出现在负载端,还是在电源端。
接上电的瞬间,肯定有某个芯片很烫,优先考虑这部分的电路。
另外,电容的检查也很关键,还有芯片是否有焊接的极反之类的情况出现。

网友:
我们这边就是专业维修短路的,不需要拆卸过多的物料,定位很准,可以联系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