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GPIO

楼主:
GPIO概述
1、数据方向寄存器,=0,输入;=1,输出
2、利用寻址总线的[9:2]位作为屏蔽,可在单指令对单个IO口控制,而不影响其它端口。
这种办法比读-修改-写方法更有效。
3、中断控制
GPIOIM:中断屏蔽寄存器,控制是否允许中断
GPIOIS:中断感应寄存器
GPIOIBE:边缘控制寄存器。
GPIOIEV:中断事件寄存器。
控制中断的还其它寄存器:GPIORISGPIOMISGPIOICR
4DMA触发允许寄存器:GPIO_TRIG_EN
配置GPIO的方法:
1、打开时钟。将GPIOnCLKENn= 0~4)相应的位使能。
2、设置方向寄存器GPIODIR
3、设置引脚配置寄存器GPIO_PAD_CONFIG_n
4、设置GPIOISGPIOIBEGPIOEVGPIOIM寄存器
l       使用GPIOIM中IME位屏蔽相应的端口。
l       配置GPIOIS中的IS位、GPIOIBE中的IBE位。
l       GPIORIS清零。
l       置位IME解除对端口的屏蔽。
I/O PAD
要使CPU向端口输出到芯片的引脚,还要受MUX控制。IO PAD有以下特点:
带载能力2mA ~ 14mA可编程。
开漏模式。
输出缓冲隔离。
复位和睡眠状态时自动输出隔离。
可编程上拉及下拉。
在深度睡眠时软件配置引脚状态保持。
具体I/O引脚的配置,可以参见I/OPAD章节的相关表格。
TI软件例程中的IO控制
PinMuxConfig()函数
TI例程中常用的引脚定义文件:

网友:
学习了,GPIO的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咋们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