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下完程序后后出现这种问题,有图

楼主:
用的5.21,每次下完程序后软件都出错,是什么原因?是J-link驱动版本原因吗

网友A:
win10系统一直这问题,没法解决啊我都

网友:
感觉和某个软件或者驱动有冲突。

网友:
1、路径中文名
2、用户名中文名

网友:
不要使用中文路径和用户名即可,换个用户也行

网友:
我也希望知道原因

网友:
1、有可能跟楼说几位说的,中文路径有关系。
2、最新的版本应该是你的这个版本新版本出来,就需要你们试水。。。才改进么。。。
3、不知道是否有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系统一直这问题,没法解决啊我都

我的下完程序就这样,重装了一遍jlink驱动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下完程序就这样,重装了一遍jlink驱动  就好了

还没试呢

网友B:
我把以前的j_link驱动板本都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以前的j_link驱动板本都卸载了

我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