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MSP430F4250:

楼主:
2.关于MSP430F4250 AD: 参考MSP430X4XXFamily User’s Guide: 关于16位AD采样有两种:
2.1 MSP430F4250选的是哪种?
其实 并
不是软件设置哪种,而是型号决定,由上述可知,MSP430F4250使用的是SD16_A 2.2 MSP430F4250 AD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此时参考的手册需要更换为MSP430F42X0手册: 2.3 MSP430F4250 AD的转换结果在哪?数据格式是什么? 继续参考MSP430X4XX Family User’s Guide手册: 其中SD16UNI和SD16DF都是SD16CCTLx(其中x是用户选择的通道编号)寄存器中的两位。 另外补充,关于FSR: MSP430F4250 AD有内部参考电压1.2V,如果设置了选取内部参考电压,那么FSR = 1.2V/2/GAIN= 0.6V(当GAIN = 1时)。 如果没有选取内部参考电压,那么FSR = Vref/2/GAIN(想得到最大的输入范围,就把AVcc[3.3v]接到单片机的Vref引脚上)。(纯属个人理解和设 置,最高只试过1.6V的,但是手册上的意思应该可以0-3.3V,暂时没有尝试)。 是否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在SD16CTL寄存器中的: 2.4 MSP430F4250 AD的转换速率? 参考MSP430X4XX Family User’s Guide手册,AD转换速率和单片机时钟配置有关: 可知如果使用32768-Hz的外部晶振,则CPU主时钟MCLK=外设时钟SMCLK=1MHz左右(默认值,如果想要改变则可以通过设置SCFQCTL和SCFI0进行倍频)。AD设置时钟源可以选择是ACLK(32768Hz)和SMCLK(1MHz),AD时钟选择上选择SMCLK(SMCLK=MCLK为最快)即可得到最快的转换速率,下面是一种设置下的转换速率的说明:
- #include <msp430x42x0.h>
- #define Num_of_Results 80
- /* Arrays to store SD16_A conversion results */
- /* NOTE: arrays need to be global to */
- /* prevent removal by compiler */
-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void main(void)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 stabilize
- P1SEL = 0; //GPIO
- P1DIR = 0xff; //out
-
- SD16CTL = SD16REFON+SD16SSEL0; // 1.2V ref, SMCLK
- SD16INCTL0 |= SD16INTDLY_0; // Interrupt on 4th sample
- SD16CCTL0 |= SD16IE ; // Enable interrupt
-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 _EIN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SD16CCTL0 |= SD16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 }
- #pragma vector=SD16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 switch (SD16IV)
- {
- case 2: // SD16MEM Overflow
- break;
- case 4: // SD16MEM0 IFG
- results[index] = SD16MEM0; // Save CH0 results (clears IFG)
- P1OUT = 0x03; //Pin 0,1 out 1
- if (++index == Num_of_Results)
- {
- index = 0; // SET BREAKPOINT HERE
- //SD16CCTL0 &=~ SD16SC;
- P1OUT = 0x00; //Pin 0,1 out 0
- }
- break;
- }
- }
复制代码AD代码的示波器测试:(通过观察P1.0输出) 连续转换的每次转换时间为224us,转换80次为19.6ms。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初学者可以参考但一切以官方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