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msp430单片机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浮点数
moshuiilove520
moshuiilove520

网友A(2016-08-30):
msp430单片机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浮点数
组装数据
首先将数据组装起来,通过sprintf函数。
组装数据时用的小技巧:
length = 0;
sprintf(Storage+length, "Rr=%4.3f ", g_StrComm.aSBuf[0]);
length = strlen(Storage); //strlen =12
sprintf(Storage+length, "Rh=%4.3f ", g_StrComm.aSBuf[2]);
length = strlen(Storage); //strlen =24
sprintf(Storage+length, "B1=Rr/Rh=%2.4f", g_StrComm.aSBuf[0]/g_StrComm.aSBuf[2]);
length = strlen(Storage);
SendStr(Storage,strlen(Storage)); //组装完发送数据

通过这样方式组装数据比较轻松,方便获取数组长度,方便更新数组内容;
通过sprintf函数轻松的将浮点数类型转换为char类型,每个数字对应一个byte字节,
2.发送数据
void SendStr(char SBuf[],int len)
{
int m = 0;
for( m = 0; m < len; m++ ) //循环发送len 个字节
{
while (!(UCA1IFG&UCTXIFG)); // UART1发送寄存器准备好
UCA1TXBUF = SBuf[m] ; //发送一个字节
}
}

网友B:
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