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PI控制器

楼主:
增量式PI控制器的比例部分乘以的是现在的输入偏差与上一次输入偏差之差;
积分部分乘以的是本次输入偏差,即考虑的是当前的状态。
如果增量式PI控制器的积分参数设置为零,会不会有问题?
个人感觉会有问题,因为这样控制器就不考虑当前的偏差情况,只考虑本次偏差与上次偏差之间的差。
最近在调试直流有刷电机单闭环(转速闭环)算法时,PI控制器采用增量式PI控制器,调试过程中的现象是,如果积分参数设置成0,电机的实际转速与目标转速之间有偏差,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电机转速慢慢降低,最终转速为0.按说如果是比例系统,系统会有静差,电机应该稳定运行在低于目标转速的某个转速值上。
那么增量式PI控制器的积分参数是不是不能设置为0呢?
请指点,多谢!

网友:
那就是只用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