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msp430fr2633 函数问题

楼主(2016-08-30):
msp430fr2633 函数问题
1.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这个函数的意思是什么?
2.有关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这种类型的函数的意思,有没有一个专门的说明文档?在msp30ware哪个文件夹里找?
3.msp430fr2633 这个单片机的寄存器手册在msp30ware哪个文件夹里找?
麻烦各位大神详细一些~谢谢各位了~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些未必是函数,或者只是个宏定义而已。
bic应该是个MSP430的指令,是bit clear的意思?这个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关于寄存器说明和指令集,可以参考MSP430相应型号的User's guide
寄存器定义,函数定义都是在头文件里面,头文件的位置在哪儿用计算机的搜索功能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