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DDS芯片使用。如何数字控制输出正弦波幅度?

楼主:
AD9850DDS芯片使用。芯片的第12脚是Rset,手册上讲接入2K~3.9K电阻,输出DAC的电流为20MA~10MA。如何数字控制输出正弦波幅度,用单片机控制另一个DA,可得到可调节的直流电压,此输出能直接到9850的第12脚上,代替电阻吗?为什么能代替呢?

网友A: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12Pin不是reset吗,那你控制另一个DA接到这个reset上做什么用?
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问题,最好能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12Pin不是reset吗,那你控制另一个DA接到这个reset上做什么用?
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 ...

我想请教层主:AD9854可以产生频率可调的三角波吗?我查了挺多资料,只是说AD9854可以产生正弦波以及各种调制,当然也可以控制QDAC产生方波。我是用51单片机直接控制QDAC产生了的三角波,但是只有2Hz,完全得不到我想要的5KHz~200KHz。如果AD9854不能实现5KHz~200KHz频率可调的三角波,能不能推荐一种方法实现呢?小弟不想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