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PC812最小系统版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如图  这是我参考LPC812M101JDH20最小系统画的原理图,主要是用来做加密狗用。不过现在把程序烧进去单片机并没有运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啊

网友: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在LPC812的最小系统版上验证过,当时我画的板子却不能运行。

网友:
硬件懂得不多 ,出了问题自己也找不到,哎。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我的最小系统没有接外部晶振。

网友A:
板子上有没有仿真接口啊,直接仿真下看咯,如果能仿真,但直接上电不运行的话,那估计就是上电启动问题了,是不是一上电就进入了ISP模式了

如果都不能仿真的话,那就得慢慢查硬件了,
先从电源量起,然后看晶振是否起振。
如果电源没问题的话,一般都会运行程序的,外部晶掁不起振也会用内部的RC

网友A:
看你这START_ISP拉到了USB的外壳,这不就是直接拉低了么
应该是参照原理图的时候没参照好吧。
这样一上电,肯定就直接进入ISP模式了,肯定不会运行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没有仿真接口啊,直接仿真下看咯,如果能仿真,但直接上电不运行的话,那估计就是上电启动问题了, ...

现在可以正常调试了,进入debug之后程序一直卡死在这里,ISP那块也没问题,掉电之后ISP脚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START_ISP拉到了USB的外壳,这不就是直接拉低了么
应该是参照原理图的时候没参照好吧。
这样一上电 ...

芯片的XTALIN跟XTALOUT没有接晶振,系统应该是直接用内部RC吧。可是为什么一直卡在systemInit()里面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 ,重新焊了快板就好了,应该是硬件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