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279FC —— “童子功”篇

楼主:
Fluke-279FC号称是“率先将全功能真有效值(TRMS)数字万用表(DMM)和热成像仪合二为一的测试工具”,今天就来看看其“童子功”:数字万用表功能究竟如何!

先说说开关机,轻触一下“电源”键,即可开机,开机大概9s;关机也是轻触一下,耗时约7s

开机画面

和普通数字万用表相比开关机的确慢了很多,但是考虑到其集成了热成像仪,这个速度还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分别就 交流市电测试,直流电压测试,直流小信号测试,欧姆挡测试 4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

220V市电测试

220V交流电压测试,电功率计、UT61E、279FC 三者对比

由于没有高精度的电压表作基准,这里只上图不作评价

50Hz 工频测试

3者数值几乎没差别,不过279FC显示可以分辨到0.01Hz,UT61E就只能分辨0.1Hz

Ps:测试电压的时候,最初我两块表一起测火线对接地的电压,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跳闸了!之前用UT61E单独测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是工作时间怕打扰同事工作就没有再试了,后来直接测的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直流电压测试

采用的是Agilent的线性电源 E3631A,分别测了3V,3.3V,6V,9V,10V,12V
3V

3.3V

6V

9V

10V

12V

整体来说,279FC的线性度和精准度都挺好,对得起Fluke这个牌子

交流小信号测试

信号源用的是Agilent 33522A

幅度测试

123.4mVrms/123.4Hz(信号源输出信号:电压有效值/频率)

200mVrms/50Hz

234.5mVrms/123.4Hz

500mVrms/1kHz

频率测试

200mVrms/100Hz

500mVrms/1kHz

234.5mVrms/123.4Hz

234.5mVrms/56.78Hz

根据说明书,279FC可以测量2.00Hz - 999.9Hz 以内的信号,实际显示 500mVrms,频率调至6kHz还是可以准确显示的,看来设计者预留了不少余量

Ps.幅度测试时,刚开始误差很大,后来才发现是档位没选好(用的是“交流电压”档,实际上应该选“交流mV”挡),档位对了之后误差就很小了

总的来说交流小信号的测试还是很准的,尤其是频率测试,几乎没有误差!

欧姆挡测试

手头没有精密电阻,但是有个ipad充电器,其接地对USB外壳有个1k电阻,网友说这个电阻很精确,甚至可以判定充电器的真伪,下面是见证真假的时候。。。。

果然很准!甚至准的有些不可思议

整体来看,即使只把 Fluke-279FC 当作一个普通万用表来看,其性能也是相当优秀,“童子功”相当扎实!!!

由于水平有限,测试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包涵、指正

nmg

网友A:
ipad充电器的接地指的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充电器的接地指的是哪里?

如下图红圈所示

国行的这个“接地”没用,港版的是3脚插座就用到了

网友:
  点个赞 ,很详细很详细,辛苦啦

网友B:
确实精度很高啊,期待测试热成像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精度很高啊,期待测试热成像部分

测试的好详细!赞一个!

网友:
才发现回错地方啦

网友:
看你用万用表测220V的时候,真为你担心。从来还没敢用万用表测过强电,害怕,玩过的都是mv电

主要是初中学了物理,然后胆大心不细的情况下,尝试修了家里的保险丝,结果刚和上闸,保险丝就从眼前爆了,心有余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