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Wlan_station 导进工程错误,求 大 神帮忙

楼主:
我在导进Wlan_station 工程后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463-1-1.html

之所以出现红色的叉号,是因为工程的调试器版本跟你实际的版本不相符。

你可以不管这个叉号,也可以在工程的属性里调过来。

具体见我的帖子,有配图。

网友A:
没有配置调试规则吧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463-1-1.html

之所以出现红色的叉号,是 ...

谢谢,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置调试规则吧应该是。

谢谢,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