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如意的手机, --- 真难!

楼主:
现在的手机,都是彩色LCD,一个致命的缺点是,在强光下看不清字,想使用号码薄里的号码,需要跑到阴暗处找号码

产生一个手机+小平板的组合办法,手机可以在室内、室外使用,平板一般不在室外使用。

心想,找个点阵LCD屏的手机,应该是个好主意。
随即在淘宝上找啊找啊,看到有老款 带天线的  -----   这样的设计是最恰当的,很高兴,然而一看,都是过去的名牌机且为二手!! 悲

找个如意的手机,真的很难!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是阳光明媚下生活工作啦,没雾霾

点阵LCD屏手机确实难找

网友A:
很多手机都支持亮度调整,在阳光下也基本可以看清的。

网友B:
现在的手机都是全贴合能在阳光下看清,以前的手机确实不行,点阵的也不如现在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手机都支持亮度调整,在阳光下也基本可以看清的。

虽然是支持,但在强太阳光下还是不行的。

有一次正是中午14点,阳光非常好,在室外想打个电话,却怎么也看不见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都是全贴合能在阳光下看清,以前的手机确实不行,点阵的也不如现在的屏幕

点阵LCD是被动反光,光越强分辨率越高,它的彩屏的道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质量好的手机都没问题,强光也能看得清,以前的手机屏科技不行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阵LCD是被动反光,光越强分辨率越高,它的彩屏的道理是不一样的。

外屏幕反光也看不清啊,现在的屏幕强光下能够看清是因为亮度高,把强光打回去了

网友:
以前诺基亚的手机大部分都可以啊,强光下也能看清,这时候背光是不起作用的,不过都是键盘机,现在只能买二手了

网友:
不知墨水屏的手机(看到有双屏的)在强光下的表现如何,不知道会不会像kindle那样闪啊闪的。

网友:
语音拨号。。。

网友D:
不会把。楼主买个好点的手机吧。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适应强光了。我不是打广告啊。。只是我有用过,vivo下的X1,Xplay都可以适应强光。在强光下依然可以看的比较清晰。你可以去逛手机店的时候打灯试试看效果。。

网友:
普京送习大大那一款,反面墨水屏,不怕强光

网友:
在强光下看手机的确有时候看不清,必须把广度调的特别高特别亮才可以

网友: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一块屏正常亮度一般在450左右,但是阳光亮度肯定远远大于这个值,加上现在的手机都是有一层玻璃盖板,上面十分光滑,间接算是一块镜子,当反射的阳光达到一定程度,加上周围环境光的亮度超过手机的亮度,必然会看不清楚。如果提升亮度,会有两个缺点,第一,手机功耗会增大很多,屏幕亮度是透过率乘以背光亮度,背光亮度又是由led灯珠的多少来决定的,而透过率又与面板工艺有关,一时难以修改;第二,发热问题,这个不多说,夏天本来就很热,谁也不想拿块炭在手里

网友:
有时候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稍微能遮挡一下光线,就可以看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把。楼主买个好点的手机吧。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适应强光了。我不是打广告啊。。只是我有用过,vivo下的 ...

用苹果的给vivo打广告,现在2000以上的手机基本都可以强光下看了吧,什么阳光屏,屏幕增强。。。乱七八糟的技术忽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苹果的给vivo打广告,现在2000以上的手机基本都可以强光下看了吧,什么阳光屏 ...

哈哈哈。我申明过了啊不是打广告。是我有玩过的。。我总不可能没玩过的瞎编吧其他的我又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也建议楼主去店里看看了呀。真冤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我申明过了啊不是打广告。是我有玩过的。。我总不可能没玩过的瞎编吧其他的我又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

我也就那么一说而已

网友:
楼主是在工地作业吗
www.jeez.com.cn
联系电话:40088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