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MSP430单片机——内置温度传感器测试程序
Jacktang
Jacktang

网友A(2016-08-30):
MSP430单片机——内置温度传感器测试程序
调了好久的程序终于搞定了,其实在之前问题就是出现在时钟的选择上不正确,没有配置好合适的时钟,初始化的时候没有选择XTS位,导致程序初始化不正确,希望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哦!由于是新人,程序中有什么错误还希望大家帮忙指正。
程序代码如下:
//*****************************************************************************
//程序主要是利用
MSP430
内置温度传感器检测CPU温度随外界温度的变化,由串口显示变化的情况,
//用TimerA0定时1s采集一个数据在发送到串口上,在没有取平均值之前检测到温度不是很准确
//******************************************************************************
#include
//#define ADCDeltaOn 1 // ~2 Deg C delta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当BRCLK=CPU_F时用下面的公式可以计算,否则要根据设置加入分频系数*/
#define baud 9600 //设置波特率的大小
#define baud_setting (uint)((ulong)CPU_F/((ulong)baud)) //波特率计算公式
#define baud_h (uchar)(baud_setting>>8) //提取高位
#define baud_l (uchar)(baud_setting) //低位
int long temp;
int long sum;
int count_f=0;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XTS);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 MSP430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U1CTL|=SWRST; //复位SWRST
U1CTL|=CHAR; //8位数据模式
U1TCTL|=SSEL1; //SMCLK为串口时钟
U1BR1=baud_h; //BRCLK=8MHZ,Baud=BRCLK/N
U1BR0=baud_l; //N=UBR+(UxMCTL)/8
U1MCTL=0x00; //微调寄存器为0,波特率9600bps
ME2|=UTXE1; //UART1发送使能
ME2|=URXE1; //UART1接收使能
U1CTL&=~SWRST;
IE2|=URXIE1; //接收中断使能位
P3SEL|= BIT6; //设置IO口为特殊功能模块
P3DIR|= BIT6; //设置P3.4为输入,P3.5为输出口
P3SEL|= BIT7; //设置IO口为外围功能模块
}
//*************************************************************************
// 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U1TXBUF=data;
while ((IFG2 & UTXIFG1)==0);
}
//*************************************************************************
// 处理来自串口1的发送中断,预留
//*************************************************************************
#pragma vector=U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TX_ISR(void)
{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if(count_f<10)
{temp = ADC12MEM0;
sum+=temp;
sum/=2;
count_f++;
}
Send_Byte(sum);
P2OUT |= ~0xFE; // LED on
count_f=0;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UART_Init();
Clock_Init();
P2OUT = 0x00; // Clear P1
P2DIR = 0xFF; // P1.0 as output
ADC12CTL1 = SHS_1 + SHP + CONSEQ_2; // TA trig., rpt conv.
ADC12MCTL0 = SREF_1 + INCH_10; // Channel A10, Vref+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SHT0_8 + REF2_5V + REFON + ADC12ON + ENC; // Config ADC12
TACCTL1 = OUTMOD_4; // Toggle on EQU1 (TAR = 0)
CCR0=32768;
CCTL0 = CCI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MCLK
_EINT();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

温度传感器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