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PCB电路时好时坏的,也不知道哪的问题,坛里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前几天自己画了一块移动电源充电板,电管理芯片是TP4222,电路是按照典型电路搭建的,外置充电的MOS是9926,打板回来后,自己焊接了电池给手机充电,充电电流为1.6A正常,第二天再用这个板子给手机充电,发现电流有时可以到达1.5A,但是很快又掉到500MA,这时板子发出很小的尖啸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原件也换过很多个,基本能换的都换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怀疑是不是PCB布线的时候存在的问题,由于本人刚学布线不久,不知道怎么检查,坛里的大神们帮我看看吧,想学好绘制PCB图!!!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图

PCB图

网友:
还有就是在电流很小的时候,肖特基二极管很烫很烫,板子其他元件不烫,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觉得首先你得先检查两点1,原理图上是否出现错误,也许你是按照典型电路来搭建,有没可能搭建过程中绘制错了哪里?再确认下比较合适? 2.pcb板子绘制过程中有没有出错? 3.检查下是不是制版回来的板子有问题,检查下板子线路是否都没错。这个没错是指板子打样回来跟你的绘制是否一致,是否有那个网络在制版过程中出现问题了。 4.开始考虑板子哪里有没有因为排版绘制等问题导致两个网络李的过近产生干扰或者短路了。

网友B:
首次使用没有问题,基本上说明电路没大的问题
MOS管9926充电时如果发烫不热,只肖特基热,换个大功率的试试再说
另外,TP4222是有PCB设计参考的
比如1、5V输出端的USB外壳不能接GND,需浮空; 2、IC下面敷铜散热,散热面积尽量大且散热的地方留一些通孔增强散热;等等

网友C:
1、肖特基二极管SS34  1.6A问题不大啊,一般是在1.2A开始明显发热,但是跑1.6A虽然很烫但是完全没压力的。况且我看你原理图上也是两个并联的,跑2.5A都没压力的。
2、电流很小的时候肖特基二极管很烫,并且有叫啸,建议你测试一下SW点的波形。
3、输入输出的走线都太长了,这样板子上走线长损耗就太大了,大电流时容易导致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肖特基二极管SS34  1.6A问题不大啊,一般是在1.2A开始明显发热,但是跑1.6A虽然很烫但是完全没压力的。 ...

好的,一晚上找到办法解决电流的问题了,现在只要我把MOS管的4个D极用焊锡全部连接到一起,输出可以很稳定的到1.6A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可能就是那一段的阻抗大,我以前也遇到过就2mm的距离压降竟然达到了0.6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就是那一段的阻抗大,我以前也遇到过就2mm的距离压降竟然达到了0.6V。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觉焊一坨锡在那不好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觉焊一坨锡在那不好看啊

排版布线那个点紧凑点咯,不然还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版布线那个点紧凑点咯,不然还能怎么办。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次使用没有问题,基本上说明电路没大的问题
MOS管9926充电时如果发烫不热,只肖特基热,换个大功率的试 ...

是MOS9926换一个大功率的么?肖特基用的是两个SS34并联,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你得先检查两点1,原理图上是否出现错误,也许你是按照典型电路来搭建,有没可能搭建过程中绘制 ...

首次使用时有功能的,就是之后电路功能时有时无,充电电流很不稳定,电路确定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布局布线的时候产生了干扰,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么判断是否产生干扰

网友E:
首先使用是正常的,后面出现问题,一般有几个原因:
1:元件温度过高
2:电路假焊或USB线接触不良
3:元件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使用是正常的,后面出现问题,一般有几个原因:
1:元件温度过高
2:电路假焊或USB线接触不良
3:元 ...

1.原件温度应该不会太高,毕竟手还可以摸着。
2.我也在想是不是焊接的问题,每次电流上不去的时候,就可以听到电感发出的尖啸声,有时重新焊接下电感,就没有问题了。
3.原件损坏的几率不大,每个原件基本都换过新的。

这么多天的使用这个板子,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用这个板子给苹果手机充电什么时候都可以达到1A电流,没有问题,但是用这个板子给小米5手机充电的时候,当电流需要达到1.5A以上的时候板子有时电流就上不去了,拔掉换上苹果手机1A充电又没有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的板子上过电流的线太细了?(过电流的线都是40MIL,板子的铜厚1盎司)输出USB的两条到TP4222的线平行有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原件温度应该不会太高,毕竟手还可以摸着。
2.我也在想是不是焊接的问题,每次电流上不去的时候,就可 ...

输出线又细又长压降也会很大,量一下输出末端的电压是不是被拉的很低,如果很低基本就是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线又细又长压降也会很大,量一下输出末端的电压是不是被拉的很低,如果很低基本就是损耗太大……

是测量芯片的两个输出脚么? USB输出端的电压基本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