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生第一次画pcb板子,求指导

楼主:
lm2596-4.brd (98.96 KB, 下载次数: 1) lm2596-4.sch (787.67 KB, 下载次数: 0) lm2596-4_00.job (116.87 KB, 下载次数: 0) lm2596-4_01.job (119.2 KB, 下载次数: 3)

原理图

布局
另外问一个问题:图里有一部分是用lm2596把12V转5V给树莓派供电。(右下角usb插头)自己总感觉少了点啥。保险丝?还是什么?电流会不会过大?拿废弃手机试充电过一次,lm2596很烫。

网友A:
不一定是原理图设计问题哦。我看了你这板子绘制,线很细啊。估计是因为你线宽太细的原因导致的。你空间这么大,可以很大程度的加宽你的线宽的。尽量加宽吧。。你这线宽太细了。特别电源网络跟GND网络的线宽尽量宽吧,

网友B:
有直角走线,这个就不够好了,尽量不要有直角线和锐角线,这是常识,至于其他的就没啥了,就像楼上说的,加宽线宽,地方这么大,就做的大气点!

网友C:
哇。用eagle的,,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原理图设计问题哦。我看了你这板子绘制,线很细啊。估计是因为你线宽太细的原因导致的。你空间这么 ...

好的!我去修改修改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直角走线,这个就不够好了,尽量不要有直角线和锐角线,这是常识,至于其他的就没啥了,就像楼上说的,加 ...

哦!学到了!谢谢你!其实我只画了电源和地线,其他是自动布线出来的!我再去手动吧直角走线改为钝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用eagle的,,少见啊

只下到了这个的破解版。。其他软件找不到学生版和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下到了这个的破解版。。其他软件找不到学生版和破解版。。。

谁说的啊,,,,免费开源的像kicad,DesignSpark这些。
DXP、cadence、pads破解也是到处都有教程呀。。

不过TI 官方基本都是给的eagle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学到了!谢谢你!其实我只画了电源和地线,其他是自动布线出来的!我再去手动吧直角走线改为钝角!

尽量不用自动布线,因为如果你规则设置的不好的话,它的走线很多就会显得没有常识性,就像我上面说的。

网友:
2596这个是TI的片子吧,好好阅读下datasheet,这个电源芯片的使用一定要好好看datasheet,否则有可能,转换后电压不够等等之类的问题额。

网友:
布局的时候,注意电流流向,先注意电源和地,根据承受的电流,来设定线宽,另外就是注意电源回路流向的影响。

网友:
根据电气的走线布局咯,可以查一下电流与线宽的关系,电源部分尽可能的粗一点。有没有数字电源,看看整个工作时候消耗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现在的画图软件比较多
lm2596很烫,加个散热器

网友:
像这种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最好别用LDO芯片,用DC-DC芯片比较好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 ... UWaYrlS42Q.A.8Evdvn本人录的cadence 16.6版本的破解视频,不会的加我吧!

网友:
如有需要请联系13554107253   QQ: 524648392   设计效果请看淘宝链接:http://shop6947476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