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
芯片不用引脚有时不能悬空,需要加上拉电阻或是下拉电阻使之处于高电平或低电平,为什么不直接连到电源或地而非要加一个电阻呢?

网友:
一般是按芯片datasheet决定的,不能悬空的脚会有说明的
如果说,设为悬空,且输出低电平,这样布板简单,而且功耗低。但要根据手册,接电源或低,一般是对EMC有好处的,还是听手册的吧

网友A:
现在的工艺,多数数字电路芯片输入引脚用不着时,是可以直接联接到电源或者接地得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工艺,多数数字电路芯片输入引脚用不着时,是可以直接联接到电源或者接地得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

那之前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电源上或地上呢?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C:
如果一不小心代码出错了容易烧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不小心代码出错了容易烧毁芯片。

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之前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电源上或地上呢?能指教一下吗?

比较早期的工艺是TTL电路(三极管-三极管逻辑),这种电路输入端是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低电平0.9V以下,高电平2.4V以上,输入端悬空为高电平。前级输出与后级输入直接联接,前级输出低电平并不为零,所以把后级输入端接地的话,后级输入端要流出较大的电流(零点几毫安)。输入端直接接地,虽不会损坏,但比较费电,所以通常是经数百欧电阻接地。
现在多数是CMOS工艺,输入端是MOS管门极,电流基本上为零,允许直接接地或者接电源。
详见《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