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
电源引脚有16个,但是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只给出三组去耦电容,应该加在哪3个引脚上。

网友:
没图没真相,截图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截个图。。另外如果是几个pin在一起的位置,可以合用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
引脚如图

网友A:
电压有四种,“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只给出三组去耦电容”,不大可能。
把你的“芯片的datasheet手册”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PHY vdd15
core vdd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四种,“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只给出三组去耦电容”,不大可能。
把你的“芯片的datasheet手册” ...

VDD15 PHY
VDD33 CORE

网友A:
“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只给出三组去耦电容”
图中明明是四组:3.3V/1.8V/1.5V/1.2V各有各的去耦电容。怎么会只有三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DATASHEET手册上只给出三组去耦电容”
图中明明是四组:3.3V/1.8V/1.5V/1.2V各有各的去耦电容。 ...

是这样,就拿1.5V来说,连接到1.5V的引脚一共有9个,但1.5V的去耦电容只有3组,我想问的是应该将这三组去耦电容连接到哪三个引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就拿1.5V来说,连接到1.5V的引脚一共有9个,但1.5V的去耦电容只有3组,我想问的是应该将这三组去 ...

“连接到1.5V的引脚一共有9个,但1.5V的去耦电容只有3组,我想问的是应该将这三组去耦电容连接到哪三个引脚上。”
联接到1.5V的引脚一共有9个,这9个引脚已经联接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1.5V的引脚一共有9个,但1.5V的去耦电容只有3组,我想问的是应该将这三组去耦电容连接到哪三个引 ...

那你说怎样连接去耦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怎样连接去耦电容呢?

按照标号联接。
电原理图中,像“P1.5V_A"这样的,叫NET LABER,相同的NET LABER电气上都联接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标号联接。
电原理图中,像“P1.5V_A"这样的,叫NET LABER,相同的NET LABER电气上都联接在一起。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高频小电容应该放在哪个管脚附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高频小电容应该放在哪个管脚附近吧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
楼主是你。

“高频小电容应该放在哪个管脚附近吧”
小电容应该距离引脚最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三支小电容距离哪个引脚近,从电原理图中看不出来。如果电原理图中标注了引脚序号还容易猜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
楼主是你。

“高频小电容应该放在哪个管脚附近吧”
小电容应该距离引脚 ...

说一下我粗浅的理解,应该可以这样。三个电容,九个引脚。9个引脚根据距离关系,分成三组。每组的三个电容距离比较近。找一个到三个电容总距离尽量近的位置,放置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我粗浅的理解,应该可以这样。三个电容,九个引脚。9个引脚根据距离关系,分成三组。每组的三个电 ...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无法一概而论。画PCB,尤其是双面板,难就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