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推荐】+CC3200 LaunchPad入门ABC

楼主:
很早就想学习一下WLAN相关的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总能找到各种原因)迟迟都没有实现。借着论坛的活动“无线活动狂欢季”,入手了一块CC3200 LaunchPad板子,准备大张旗鼓的学习一下。拿到板子,照例是开箱,拍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此处省略500字
接下来就是下载阅读各种相关文档,看看培训资料,刚好论坛上也有一个视频“配合IAR使用CC3200”介绍利用IAR使用CC3200LaunchPad的视频,于是看着视频,step by step,下载SDK,升级包,烧录软件,来实现wlan-station的示例程序,本来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实际折腾下来,还费了不少周折(有些问题的原因还没有找到),但总算成功运行了这个例程,下面分享一下:

1、这个视频的制作还是用了些心思的,视频是“原声”的,但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这个必须赞一下的!

但是也必须吐槽一下,这个视频的清晰度真的很一般,下载下来只有19.3M。是不是添加字幕的时候把视频压缩了??
D:\配合IAR使用CC3200.flv
  General
    Complete name : D:\配合IAR使用CC3200.flv
    Format : Flash Video
    File size : 19.3 MiB
    Duration : 11mn 51s
    Overall bit rate mode : Variable
    Overall bit rate : 228 Kbps
    Writing application : Lavf53.6.0
  Video
    Format : Sorenson Spark
    Codec ID : 2
    Duration : 11mn 51s
    Bit rate : 781 Kbps
    Width : 640 pixels
    Height : 480 pixels
    Display aspect ratio : 4:3
    Frame rate mode : Constant
    Frame rate : 18.000 fps
    Bit depth : 8 bits
    Bits/(Pixel*Frame) : 0.141
    Stream size : 66.3 MiB
  Audio
    Format : MPEG Audio
    Format version : Version 1
    Format profile : Layer 3
    Mode : Joint stereo
    Codec ID : 2
    Codec ID/Hint : MP3
    Duration : 11mn 51s
    Bit rate mode : Variable
    Bit rate : 125 Kbps
    Channel count : 2 channels
    Sampling rate : 44.1 KHz
    Compression mode : Lossy
    Stream size : 10.6 MiB (55%)

2、既然吐槽了,那就先把黑脸唱完吧:
视频中用的UniFlash版本有点老。

这个界面和新版本的界面是有些差异的:

新版本的Uniflash的界面如下:

实际升级软件需要点击“Service Pack Programming”按钮。
吐槽归吐槽,论坛上这个视频是近一年前就已经上传了,如果版本没有任何更新,那岂不是
3、按照教程继续操作,发现我的板子怎么都不能成功ping通网络

各种看代码,也没有看懂(网络协议栈这一块本身我不熟悉,另外例程中提供的都是编译好的库文件,只能看到接口文件,看不到源文件)

只能看到它创建了两个任务,然后启动任务调度器。

看不到代码那就试试换不同的网络,办公室的无线网络不行,就拿小米的网卡创建一个热点,看到状态是已经连接上了,但是最后还是ping不通网络,尝试把HOST NAME从www.ti.com换成其他网络,新浪,网易都试了一遍还是不行。然后把无线网络设置成开放网络,还是不行。
最后,用手机创建了一个热点,安全类型WPA2,还是不行在把网络改成开放网络,再试,竟然成功了

然后看到3个状态LED全亮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无线网卡创建的热点和手机创建的热点有什么差异吗?
为什么开放网络可以而加密的网络不行呢?(正确设置了网络密码)
在IAR的例程中,用的操作系统是FreeRTOS呢还是TI-RTOS?
simplelink有中文的教程吗?在实际应用中,软件系统的架构什么设计呢?
(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啊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463-1-1.html

楼主,参考我的帖子!cc3200无论是连手机的开放wifi还是连接我自己的路由器,都是可以连上网的。
前提是要配置好以下参数。

common.h------------------------------------------------------------------------------------------------------------------------------
#define SSID_NAME           "TP-LINK_0708 "    /* AP SSID */
#define SECURITY_TYPE       SL_SEC_TYPE_OPEN /* Security type (OPEN or WEP or WPA*/
#define SECURITY_KEY        "12345678"              /* Password of the secured AP */

这里有cc3200的中文教程
http://pan.baidu.com/s/1hqiWB56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我先学习,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