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IC资料

楼主:
2芯积分
IC信息:八脚,IC表面的logo是NC03
先需求管脚图以及技术参数,希望有的大侠能提供,非常感谢

网友:
logo  就显示NC03
与24C04一样

网友A:
这个你只要安装这个上面的标识,找到芯片资料即可,通讯还是iic这个是相同的,就跟楼上说的at24c02/04都一样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要安装这个上面的标识,找到芯片资料即可,通讯还是iic这个是相同的,就跟楼上说的at24c02/04都一 ...

这个找过了 ,没有对应的消息,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过了 ,没有对应的消息,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如果百度不到,就没得办法了。
其实我也刚试了下,nc03不行。这个0是不是你看错了,或者说是O(哦)?试试看。表面再没有其他标识的话,就没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