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
图中有两个引脚(比如说VDDPECL1和VDDPECL2)连接到同一电源,并且去耦电容用的也一样,为什么还要画两组(每四个一组)去耦电容,画一组不就意味这这两个引脚都接去耦电容了吗?

网友:
电路中的分布参数,电原理图中是无法表示的。
虽然电原理图中,这两个引脚电气上是联接在一起的,但到了电路板上,考虑到印制导线的电阻和电感,两个就不是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