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滤波要加那么多电容呢?

楼主:
如题,求指教,这是个滤波电路,但为什么要加许多不同规格的电容呢?

网友:
原理图是3个0.1uF的电容,画PCB板时要分散到距离IC最近的VCC和GND

网友:
很可能存在三片集成电路芯片,且三片芯片距离稍远,每个芯片旁边各放置一支0.1uF电容,22uF电解电容则离各芯片稍远些。
这样做,目的是使每片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线之间高频时具有尽可能低的阻抗。

网友:
大电容是用来滤除低频成分,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成分

网友:
因为要满足目标阻抗的要求

网友A:
这种不算多,其实后面三个可以用一个代替

网友:
只有两种规格。22uf/6.3V  滤除低频噪声。应该在电源芯片的输出端附近。0.1uf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需要尽量靠近需要滤波的引脚。电容画在芯片需要滤除高频噪声的引脚上,你就看的清楚一些。但设计者把几个0.1uf连到了一起。使电路图看着美观。对应芯片的每个电源供电脚都应该在很近的位置加0.1uf电容。

网友:
每个芯片,不止一个电源啊。像你的这个3.3v可能一个芯片有多个3.3V,所以每个3.3v都需要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算多,其实后面三个可以用一个代替

三个和一个其实是有差别的,对高频信号来说,尤其在多重频率混杂的情况下

网友:
简单的电路通常IC外部的VCC输入端都会有个0.1uF的cap,而且要求尽量靠近引脚。但是在有些高规格芯片,一个引脚处要很多个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