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P3.4低电平很快,但是检测P3.4高电平却要等几秒,求可能思路

楼主:
功能:检测P3.4的电平信号,高低电平各作出相应的动作

问题:   检测P3.4低电平很快,但是检测P3.4高电平却要等几秒,求指导思路,有什么可能性,单步调试的时候是很正常的走,但是全速运行会有这个问题,运行了这个函数之后,后面还有3个函数的,例如采AD, 谢谢大家

我用了一个LED进行高低电平的检验

网友A:
用捕获功能的边缘触发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捕获功能的边缘触发中断

功能是采用查询方法的的,没有使用中断

为了误操作,我用了5个循环判断P3.4口一定是高电平,在这个5个循环中,例如会不会在采AD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或者其他函数用了过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是采用查询方法的的,没有使用中断

为了误操作,我用了5个循环判断P3.4口一定是高电平,在这个5个 ...

是有可能会被其他中断程序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可能会被其他中断程序中断,

我没有开中断,只用了一个定时器
然后我在Check In 这个函数后面放了一个time = 0; 在定时器中  time++ ,   然后在最后一个函数的最后读出这个time是多少值,这样可以求出我后面的函数所花的时间用了多少吗?(事实证明,是不可以的)

ADC我用的是也是查询的方法

网友C:
没看出什么问题嘛 感觉还蛮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什么问题嘛 感觉还蛮正常的~~~~~

我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我采AD的函数,耗时1.424s  。。。。。。。我选择狗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我采AD的函数,耗时1.424s  。。。。。。。我选择狗带

取了太多次 进行软件滤波了? AD没这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太多次 进行软件滤波了? AD没这么慢。。

取了32次,进行了软件滤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在采AD的时候把总中断关了,结束时没有开,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采AD时需要把总中断关了再开?

像我这种情况,关了中断采AD,不开中断,程序就一直在AD中跑,AD花了最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