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0驱动半桥电路,为什么接通会短路,求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连发生了什么现像都不说清楚,怎么能够“帮忙分析”?图中两个电源,一个是VCC另一个标注VDD。是哪个发生了短路?

网友:
没说是哪里接通会短路
驱动信号幅度最高15V,也只是驱动信号,与哪里短路都没有关系
再说,不驱动短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发生了什么现像都不说清楚,怎么能够“帮忙分析”?图中两个电源,一个是VCC另一个标注VDD。是哪个发生了 ...

是vdd,只要一接电源就会短路,是不是vdd的地不能和vcc地共在一起呢?说的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说是哪里接通会短路
驱动信号幅度最高15V,也只是驱动信号,与哪里短路都没有关系
再说,不驱动短路不 ...

驱动信号和vcc大小要大致相等吗?vdd一通电就显示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vdd,只要一接电源就会短路,是不是vdd的地不能和vcc地共在一起呢?说的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是vdd,只要一接电源就会短路”
此时已经施加了驱动信号(HIN/LIN)还是没有施加驱动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vdd,只要一接电源就会短路”
此时已经施加了驱动信号(HIN/LIN)还是没有施加驱动信号?

施加过了,电源是最后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施加过了,电源是最后连接的

施加的信号是方波,相位差是1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信号是方波,相位差是180.

断开驱动信号,判断一下
上电就短路吗,确定是哪里短路,能否一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信号是方波,相位差是180.

同意9楼qwqwqw2088意见,先不施加驱动信号试试。
而且VCC也先不要加,仅施加你所说“接通会短路”的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