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15V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以拆会友#--拆解15V开关电源模块
今天拆解一个100-240V输入15V1A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
进入主题:
1、模块正面有相关的参数说明↓
2、模块底部的引脚:↓
3、拆开盖子看到电路板,热熔胶粘住的底壳,电路的正面是有胶水灌注满的,需要撬出↓
4、电路板被胶灌注满满的↓

5、不知道是什么胶,很容易橇碎,没有弹性↓
6、满满将胶体橇掉,逐渐露出元器件↓

7、逐渐可以看到高频变压器、共模电感、X2电容以及电解电容等关键元器件↓

8、胶体基本清楚完成,全部元器件可以清楚看到↓
9、拆掉变压器↓

10、拆掉散热器↓
11、芯片解读。↓
电路大致原理:此电源模块主要利用DM0265R这款芯片作为PWM控制芯片。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之后变成高压直流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电压转换以及整流之后输出15V直流电压。输出端通过光耦将输出电压反馈给DM0265R。↓
(能力有限,有错还请纠正)
此次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
棒,棒的
开关电源通常设计思路就是这样,flyback拓扑架构。

网友A:
通用电源技术普及贴!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棒,棒的
开关电源通常设计思路就是这样,flyback拓扑架构。

有人说学会自己绕变压器就相当于入门开关电源的一半了。但是现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我不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电源技术普及贴!赞

多谢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学会自己绕变压器就相当于入门开关电源的一半了。但是现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我不会做。

好奇怎么绕变压器线圈,我也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怎么绕变压器线圈,我也想学

没有人教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E:
好东西,我之前拆了一个X纬的220V转5V模块 感觉里面和楼主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没想清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我之前拆了一个X纬的220V转5V模块 感觉里面和楼主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没想清原理

集成电路,从外部无法知道其构造,也就无法知道其工作原理。
其实这类小功率开关电源,都是反激电路,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成电路,从外部无法知道其构造,也就无法知道其工作原理。
其实这类小功率开关电源,都是反激电路,工 ...

受教了  谢谢大神

网友G:
干嘛用胶包元件,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嘛用胶包元件,会不会影响散热?

用胶灌封,可以增加散热能力,因为灌封胶的导热率比空气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