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ut 变量怎么仿真显示波形

楼主:
需要在仿真中显示inout 变量,不知要怎么才能显示
我在.v 是这样的:
assign usbdata = usbdir?8'hzz:8'h43;
本来不是8'h43 ,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直接给个数据。
在.vt 中是这样的: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fifoIp2_vlg_tst();
reg [1:0] address;
reg chipselect;
reg clk;
reg read;
reg reset;
reg usbclk;
reg [7:0] treg_usbdata;
reg usbdir;
reg usbnxt;
reg write;
reg [7:0] writedata;
// wires
wire [7:0]  readdata;
wire [7:0]  usbdata;
wire usbstp;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assign usbdata = treg_usbdata;
结果只是显示3态,没数据, 我用usbdir =0 和1 都测试了。
也控制显示了multiple Drivers 窗口。

网友:
inout变量在防真文件中用wire变量。
wire w_inout;
reg r_dir; //方向 1:表示写
reg r_wdat;
assign w_inout=r_dir ? r_wdat : 1'bz;我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也是按以上方法写的,有可能问题出在被防真的模块

网友:
这个是自己写的吗?你是用什么软件呢?你可以尝试一下软件生成testbench文件,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我用软件生成的testbench文件。
我在被测试程序里写了:
assign usbdata = usbdir?8'hzz:8'h43;

生成的testbench文件里
变量说明是:
reg [7:0] treg_usbdata;

然后: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assign usbdata = treg_usbdata;

网友:
看了这个 http://blog.chinaaet.com/xzy610030/p/37525
基本掌握了。
按其样例,做了一个图

inout 仿真

inout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