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太大,功率管应该怎么放置

楼主:
多个功率管并联使用,功率达到3000W,它们在散热片上摆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麻烦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功率确实很大了
单说摆放建议
保证各个管子工作温度一致很重要,比较好的办法直接装在一块大散热板上,用短粗线连接管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确实很大了
单说摆放建议
保证各个管子工作温度一致很重要,比较好的办法直接装在一块大散热板上,用 ...

这个是4个功率管并联使用的   说要达到3000w    目前的安装上   就是将其摆放在一个大的散热板上    我就是不清楚    这4个功率管之间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间隔距离(或者你的实际工作经验     最小距离)    有风扇排热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个功率管并联使用的   说要达到3000w    目前的安装上   就是将其摆放在一个大的散热板上 ...

MOS管距离没有标准,即使认证产品也没这样的要求
距离尽量近要好。其实4个尽量对称或者一字排开是根据空间而定。
大功率的要考虑干扰,要多次试验,找出最佳方案,因为,功率大要看长时间工作,所以老化试验一定要做的。

电动车控制器的一般功率相对小,多个MOS管一字排列,当然比3000W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距离没有标准,即使认证产品也没这样的要求
距离尽量近要好。其实4个尽量对称或者一字排开是根据空 ...

哦哦   这样啊
尽量距离近的话   散热会不会不好呢
有在做老化试验

网友:
3KW耗散功率的话,应该用水冷,散热片最小约脸盆那么大,功率器件在其上均布即可。如果是输出功率3KW,那根据管子内阻可以计算出耗散功率,然后适当留取余量根据热阻计算散热片面积,同样均布即可。电动轿车的驱动MOS管散热片是大约30-40cm边长的方形厚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