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烧录出现问题

楼主:
用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2469660760\Image\C2C\Y(YW33LZ$U2{$[0H1UOF_CK.png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2469660760\Image\C2C\Y(YW33LZ$U2{$[0H1UOF_CK.png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2469660760\Image\C2C\Y(YW33LZ$U2{$[0H1UOF_CK.pngMspFet给MSP430烧录程序时,一直出现Init failed. Could not open port.。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有一个Unknown Device。这就是单片机的那个USB口引起的。我更新了n次驱动都不行。

打开端口失败的

打开端口失败的

设备管理器中的未知端口

设备管理器中的未知端口

网友:
试试把驱动卸掉 再重新装

再不然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驱动卸掉 再重新装

再不然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看样子是电脑的问题,我换了新的下载线和板子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