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库到原理图求助

楼主:
之前是用AD6.9版的,现用AD14的,之前从原理图库画好原件;右击2902出来个PLACE就可以导到原理图去;现在那个PLACE都是灭的;请高手指教怎么导过去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帮顶。
那你可以在原理图里直接Place吗?

网友:
楼主你的place是灭的具体什么情况,你得描述清楚啊。。你软件破解过了吗??

网友:
破解过呀;没破解怎么用呀

网友:
就是这个PLACE灭了

网友A:
我这边右键PLACE会有对应的元件名称,你看是不是原理图库下元件没编辑好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B: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这个2902的原理图库,安装了,或者“安装”在本工程的路径下面了。

网友:
我的原理图库是加到一个工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右键PLACE会有对应的元件名称,你看是不是原理图库下元件没编辑好

没编辑好;它也可以导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这个2902的原理图库,安装了,或者“安装”在本工程的路径下面了。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自己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这个2902的原理图库,安装了,或者“安装”在本工程的路径下面了。

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到它是在哪个文件夹里面;等我打开第二张图添加的时候只有一个文件夹;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是不是要把四个小项目每个都要搞个文件夹才可以;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保存在一起?
还有就是没用过你的place这种方法。
都是直接点,直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