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总是出现连接超时的问题,请问大神们怎么办?

楼主:
最近初学单片机就遇到这个问题,晶振、波特率等问题都注意了,还是烧录不成功,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芯片的型号?
或者换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型号?
或者换个软件?

芯片型号也没问题,我换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也没问题,我换个软件试试吧

换回stc的软件试试吧

网友:
同楼上,觉得应该是换个软件试一下先

网友:
换STC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