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楼主:
谁能指教一下此端口的S1和S2还有A端都代表什么意思吗?还有此端口与RJ45有何区别?

网友:
补充一图

网友:
有型号?那楼主自己上网搜一下规格书吧?这个还是自己动手看规格书来的更快一些。因为直接一个型号除非非常熟悉的网友,一般也搞不太清楚状况。毕竟你是使用人,本来应该是你更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才对的。不然你电路图为什么这么画?而如果你也不是,那你首先先搞明白这个电路大概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这个端口在这里什么用途。有时候不要纠结于一定要什么样的,重点在于你的需求是不是被满足了。

网友:
我猜S是Shield, 就是金属外壳,可接地。A1...A8 是RJ45的8条线
另外标了二极管符号的就是指示用的LED了

网友A:
PULSE家的RJ45座。管脚什么意思,官方给的规格书说的很明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LSE家的RJ45座。管脚什么意思,官方给的规格书说的很明确啊。

这个怎样替换呢?

网友A:
很简单呀,J8064D628ANL是一个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
HX1188NLT就是一个独立的网络变压器,,等于说把一个整体替换成两个独立的器件。
参考下面两张图,(TXP3,TXN3,RXP3,RXN3)和(TXP7,TXN7,RXP7,RXN7)这些差分对均是从交换机模块出来的网口差分对。

网友:
二极管分别对应A端与K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J8064D628ANL是一个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
HX1188NLT就是一个独立的网络变压器,,等于说 ...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请看图,这些去耦电容应该加在电源的哪些引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请看图,这些去耦电容应该加在电源的哪些引脚上?

你这图上都有电源的网络标号啊,,对应着接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上都有电源的网络标号啊,,对应着接就是了

怎样接,能详细说下吗?是每个引脚都接四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接,能详细说下吗?是每个引脚都接四个电容吗?

大兄弟你没做过硬件?

这就是滤波电容啊,第一幅图是芯片的电源管脚,比如P1.2V的引脚有16个,那么就需要16个0.1uF的电容分别靠近P1.2V的引脚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没做过硬件?

这就是滤波电容啊,第一幅图是芯片的电源管脚,比如P1.2V的引脚有16个,那么就 ...

初来乍到,望指教,请问是2.2UF 100 10 1NF分别加在每个引脚上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来乍到,望指教,请问是2.2UF 100 10 1NF分别加在每个引脚上对吗?

是的。

网友B:
请问,电源引脚网络标号和电容一样就接在一起,1.2V标号的电容有12个,每个引脚也都接1.2V,都要接在各个电源引脚上吗?还有,如果在芯片实体封装上有两个电源引脚挨着,是不是接一组就可以了,问题可能太LOW,望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源引脚网络标号和电容一样就接在一起,1.2V标号的电容有12个,每个引脚也都接1.2V,都要接在各个 ...

就是你说的这样。。。参考下面两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