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279FC -开箱简单测试功能与熟悉一下机器

楼主:
       非常感谢fluke的工程师,联系好后很快就把机器送过来了,也针对我想要测试的应用场境进行了讲解。本测试主要是了解机器与熟悉机器操作,根据机器情况确定测试场境设计。
       先开箱看看样子吧,279FC机器确实很大,手上没有什么好表,拿个自己常用的胜利表对比一下大小,足足大了一个号。
正面

侧面

大家开箱都写得很清晰,我就不多作开箱,进入测试,因为平时也用不到特别高的基准,所以也很难评价本表的准确度,作为一个4位半的表,其精确度肯定是完全满足平使工作使用需求的。
前面任性diy活动的时候做了一个5V的电压基准,基于liner公司LTC6655,最大误差1.25mv,用于4位半确认,fluke精度应该测量值在5.001V-4.999V之间。结果是豪无疑问,至于边上的VC890C+由于本身的3位半加误差较大,请忽略。

       接下来试用fluke connect,使用蓝牙连接,反应很快基本上数据都是实时的,还可以同时拍下照片与测试值对应。

接下来测试几个常用功能,交流测试断开时检测值会有一些漂动,仿佛是低量程交流时的通病。

因为是一清早检测市电,电压比较足。能达到224V

2分钟后开始下降了,大家起床了,用电上升电压降低了一点点。

还是用connect 比较方好,实物图与测试值都有。

接下来测试一下电容1uf与1500uf(拆机的)电容测试还不错。这个仿佛只能用来证明电容是好的,没有高精度的电容,就当试试功能吧。

接下来是重点了,热成像仪,用得不是太熟悉,在connect上面拍照生成的图片比较,简单的生成几个热成像。先用connect对实物拍照。

这个是通过热成像对基准板发热情况进行检测,生成检测图,connect可以直接把机器的照片下载到手机上面,不过图片都挺小的,比原预期估计的要小。同时connect有图片处理功能,可能对红外图片进行调整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对比度,使图片更一目了然,不过没有实时影像传输功能,也无法通过connect去控制279FC进行拍照,通过connect控制仪器拍照是一个原来比较期待有的功能,没有此功能只有对原来预期的测试过程需要做一些调整。

对于connect生成的图片暂时都是通过分享供能由邮箱发送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对于热成像可以生成PDF文件,同是也可以将检测值生成excel发送出来,这是比较喜欢的功能。下面两张为PDF与excel文件截图。

另外机器可以直接连通过USB连接电脑,原以为可以有通过USB把机器里面的照片拷出来,后面发现,USB只提供一个串口。暂时不了解怎么使用。如果大家熟悉操作,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本次测试分享暂时这么多吧,主要是针对功能与熟悉机器使用,等应用场境测方法设计好后再测识分享。

网友:
好牛逼的表,用victor的飘过

网友A:
connect控制仪器拍照功能确实是要完善一下,这个问题提出来,对福禄克很有益处!

网友:
拍的很清晰!

网友B:
这万用表帅的逆天了

网友:
179已被秒成渣

网友:
好高端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nect控制仪器拍照功能确实是要完善一下,这个问题提出来,对福禄克很有益处!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反正都能发送数据,也能通过手机删除仪器里面的图片,却无法控制其拍照,如果我需要在电机启动的时候连继观测5分钟看其运行是否正常,只需要把机器放固定好,就可以干别的事了,而且这么重的机器,操作中拍红外照也易手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万用表帅的逆天了

表是挺帅的,就是太贵了,自己买还真舍不得,如果把红外拿掉真没有什么价格优势,这个热成像还达不到太高的要求,可能是操作问题。

网友:
送些渣给我吧!免费帮你处理!

网友:
4位半的表,这个价格挺吓人的,红外是主打。

网友:
楼主没演示电流测试功能。相当于万用表+钳流表+热成像仪,带无线传输的仪表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