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2483无法正常通讯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将板子通过RS485转USB模块接到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线路板的A接到转换器的A 线路板的B接到转换器的B时,线路板发送数据时每次只发送出0x00一个字节,接收数据时接收到的全是乱码。将AB线和转换器的AB线反接之后。线路板能正常收到数据但发送不出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线路板上的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另外线路板没有数据收发的时候。图中D5的LED灯微亮。中间是个非常暗的小红点。

网友:
去掉120欧的匹配电阻之后 小红点就消失了 应该是模块上没加匹配电阻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有没有人来帮我分析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正接的时候线路板能收到乱码的数据,且只能发送出一位0x00到串口调试助手  AB反接的时候线路板能收到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正常的数据但线路板发送不出去。转换模块的接收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如果把线路板上单片机的UART通过UART转USB模块接到PC机上调试的话能正常的收发数据。所以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但是接到485上就不行了

网友:
各位大神们 请帮忙分析解决一下啊

网友:
请问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不能通信问题  隔离两边地短上 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像楼主学习,最近在用这块片子做网口转485串口通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高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