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279FC - 试用之供电房测试

楼主:
   测试目的: Fluke 279FC试用之供电房红外测试,279FC配有一个热红外成像仪,定焦镜头,具有一定的温度差异识别能力,本次测试于公司供电房主供电线路温度评估。本次测试仅用于验证设备是否能合理的获得稳定数据。
  预期使用方式:使用Fluke 279FC红外成像实时测定各线路实际温度,根据用电高峰期/低谷期/正常期 分别多次测定获得各时段线路温度波动范围,用于日常安全检测与维护。
测试过程如下:
同时使用279FC与connect连接进行检测。
楼宇总线图:

对主线进行测试
调整为蓝红色使视图更加清晰
总线1红外图:39.7℃                 总线1原图:铁红色

总线2红外图:38.8℃                 总线2原图:铁红色

两要主线明显存在色差,实测温度也不超过1℃,说明279FC可以对温差能做到很好的区分识别,成像中也能很明显的梯度区分。
本楼层入户线路:
依次是 使用connect 拍摄图片
本楼层入户线路红外图:

本楼层入户线路红外图,铁红:
楼层总开关1:
总开关1红外图:
总开关2红外图:
由于总开关处线路较多,发热也存在复合的情况,通过红外图可以看出,279FC能很好的区别开各发热点。

总供电柜进线图:

总供电柜进线红外图
总机柜线路非常多,的情况下,成像也能显示出各线路发热情况的差异

总供电柜图:

总机柜红外图1:主线路保护器
总机柜红外图2:总电表

总机柜红外图3:设备供电表
结果,在供电房测试中,对于总供电线路,279FC具有良好分辩率,对各个线路的温差具有良好的识效果,对于温差不超过1℃也体非常敏感的体现出来,对于总供电柜中各个线路温度分布差异也具有良好的分辩效果,能很方便的区分各发热点的快速测定温度,成像仪会依据环境温度对成色背进行调整,而从提高色差识别度,具有足够的灵敏对供电房及电房机柜各发热点进行区分/识别/测量。

结论:279FC热成像符合供电房日常安全监测与维护需要。

网友:
沙发占好,葛优躺……看看后面有什么人会支持!

网友:
碧瑶坐也来了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分享!279FC 是首次将热成像仪和电气检测常规仪表合二为一。主要解决日常机械运转设备和电力供电设备的异常发热以及电气安全检测。279还具有低通滤波功能,适合变频电机的复杂信号检测。  就这款表而言,并非适合研究级别的热测试。 如果对于测量精度和分辨率以及热分析有较高要求的,可以选择福禄克热像仪系列产品呢。279FC 其实整体上降低了检测成本,提供了热像扫描的筛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分享!279FC 是首次将热成像仪和电气检测常规仪表合二为一。主要解决日常机械运转设备和电力供电 ...

也是,确实279FC提供的功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不是太适合高要求场合,适合筛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