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AD扫描的电压显示在stm32的lcd屏(AN2656)

楼主:
1芯积分
AD部分已经配置好,LCD看了好久还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希望大神们帮一下我这颗新菜

网友:
而且我可以用uart将ad的电压显示,LCD的原理我也知道,就是不会LCD的配置,求大神们帮帮,

网友:
我原来用过TFT屏幕显示心电波形
1.你的屏幕的驱动搞好了没?
2。屏幕驱动好了就打点,高级点的就是把点连接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的,先把AD读的数据处理好,然后驱动LCD,关键是你用的什么LCD,把LCD驱动了,每次刷新,固定显示框架可以不能只刷新读到的数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