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
高手来指点一下,怎样把图中的去耦电容加到电源引脚上,芯片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A:
和芯片上的电源引脚的网络一致就可以了。

直观地话,用连线将芯片的引脚和电容连起来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注意些,因为虽然都是同一个netlabel,但是由于芯片的电源分布位置不同,所以应该是分开放置的,要做到输入电源外部一定有vcap。不同个cap value可以去掉不同的频率的杂散波动。

网友:
就近布置在电源引脚旁,同时注意地回路阻抗尽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芯片上的电源引脚的网络一致就可以了。

直观地话,用连线将芯片的引脚和电容连起来

每个电源引脚都连图中的四个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注意些,因为虽然都是同一个netlabel,但是由于芯片的电源分布位置不同,所以应该是分开放置的, ...

每个电源引脚都连图中的四个电容吗?

网友D:
只要网络一样就行,自己设计的知道,layout的时候注意在每个引脚边上放一个电容,给别人layout的话就在电容旁边坐注释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网络一样就行,自己设计的知道,layout的时候注意在每个引脚边上放一个电容,给别人layout的话就在电容 ...

图的意思是每个引脚上都加四个电容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源引脚都连图中的四个电容吗?

这个不需要,但是要保证电源输入最近处有c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但是要保证电源输入最近处有cap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几个电源引脚挨着,就不用每个都加去耦电容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但是要保证电源输入最近处有cap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几个电源引脚在PCB封装上挨着,就不用每个都加去耦电容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