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304DG-D稳压出现问题

楼主:
本来应该是12V的,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是24.67V啊?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电源,求教

网友A:
“本来应该是12V的,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是24.67V啊?”
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应该是12V的,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是24.67V啊?”
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

有吧,好像反应慢了点,你点一下只看大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应该是12V的,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是24.67V啊?”
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A:
现在看到图了,但我没有查到LNK304DG-D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其内部结构。
从图中看,这是Buck电路。输出电压过高,首先怀疑你的负载太轻(负载电流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图了,但我没有查到LNK304DG-D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其内部结构。
从图中看,这是Buck电 ...

能加一下你的QQ吗?我发这个片子的手册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图了,但我没有查到LNK304DG-D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其内部结构。
从图中看,这是Buck电 ...

我的576020984

网友C:
分压电阻计算一下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加一下你的QQ吗?我发这个片子的手册给你

我从来不用QQ,也没有QQ号。该芯片的手册,在帖子里面贴出来即可。

网友:
看器件手册里是否强调了最低负载,另外注意反馈取样电阻的分压值是否准确。

网友D:
把地线上的磁珠去掉试试

网友E:
R30的阻值不对吧,数据手册上是3.3K,如果你是空载或轻载的话,这个值应该为2.4K.
你的电感呢?普通电感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计算一下对不对?

我计算过,如果理论是12V,那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地线上的磁珠去掉试试

我现在把磁珠换成0欧电阻,还在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30的阻值不对吧,数据手册上是3.3K,如果你是空载或轻载的话,这个值应该为2.4K.
你的电感呢?普通电感可不行 ...

我试过轻载时,2.4K也不行,然后我就换成重载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用QQ,也没有QQ号。该芯片的手册,在帖子里面贴出来即可。

好的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解决了

您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有一个实际使用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