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论无功

楼主:
无功,只有无功电流及无功功率,无功电压是没有的,
无功,是依附于电源的,离线电流(比如,超导线圈贮能时的永久电流,或恒流源的静息电流)未被归属于无功的范畴。

网友:
但是,无功功率是相对于有功功率而言的一个概念。
然而,无功功率不做功,为有功功率做工提供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学过这个吗,一点 都联想不起来哈。

能表示点 实际的例子吗。

估计曾经学过。

“能表示点 实际的例子吗。”
你将一支电容器接到市电220V两端,电容器中流过的电流大体上全是无功电流。
工频变压器次级空载,初级电流大部分是无功电流,少部分是有功电流。

网友A:
我以前学过这个吗,一点 都联想不起来哈。

能表示点 实际的例子吗。

网友:
纯直流电源,给它交流通道,也能 无功,
电压应力对开关管的冲击,是无功能量的危害,各种软开关模式的建构,利用(而且是必须)的同样是无功能量。

网友:
磁力的相互作用可导致运动,马达,就是利用磁场相互作用的动力工具,
假如马达的 铜损铁损皆为零,如有电刷与换向器或滑环的话,它们的自身电阻及接触电阻 亦皆为零,则理论上 整个马达将不会有任何功耗(如果电源内阻,及马达跟电源的接线电阻也可零掉,则整个电路就不会有功耗),而不管所作的机械功有多大,換言之,纯无功 既直接且完全地 转化为机械功,那么,有功咋算,难道算在机械功的账上不成?

网友:
倘若 电感与电容 的自身电阻都是零,则Q值为∞,理论上,自由振荡该能永续,
如果单纯是磁场涨缩,这讨论就没有意义,问题是,磁场的涨缩可以在线圈外围感生出电场来,这电场因为已经是闭合环路,遂又励磁,然后又在更外围处生电……,
本地磁场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但由于电场的不断往外复制,遂使电磁振荡得以辐射而无远弗屆,不过,自由振荡的电磁辐射是不会持久的,
因为,电磁贮能会随每次摆振而散失,但此刻我有个想法,辐射散失其实是假像,真正把 LC 贮能「抽干」的,是 线圈外电场的去磁作用,线圈外围的交变电场励出新磁场,这磁场除了在更外围处感生新电场,还会不断削弱线圈内的磁场,况且,已外传的电能不管消耗与否,都是一去不复还的,所以,为使振荡得以永续,必须由电源不断地补充无功,问题就是,这些虽没耗损但永不返还的电能,算不算是 有功?

网友:
记得初学电子技术的时候,有句话叫做 “不让高频进入电源”,现在我明白,其实是 负载的高频成份由电源的去耦(旁路)电容优先供电,
传统式的市电无功补偿,其实亦可作如是观,也就是 “不让无功电流流经电源”,电感的无功能量被电容收纳,电感的无功需求由这只电容优先提供,电网的无功负荷就可大减。

网友:
未被耗用且总是往电源返还的电能,才叫做无功,此乃约定俗成的定义,
变压器,电抗器,马达,发电机,电磁铁,扬声器,继电器,接触器,电铃,它们的运作皆有赖于电流的磁效应,
有电流的存在,就有磁效应,灯丝或发热线里头的电流 其实也有一点磁效应,那就意味着这些电流不是(也许根本没有)纯有功电流,
除了变压器与扬声器,其他都是可以使用直流电的,举个例子,法拉第马达就是那么一种 纯直流供电且全无扰动 的电磁器物,磁体与转子都可以(而且最好是)是零功耗,但传统定义上的那种 无功 却是没有的。

网友:
如果电感和电容的自身电阻及两者的连接电阻都是零,则当並联谐振时,干线电流为零,
功因为 1 其实也是並联谐振,由于电感有电阻成份(或电容也有),电阻成份向电源支取少量有功,干线电流不是零,但电流跟电压同了步,等效于纯电阻,瞬时负荷得以重归合理化,
电容补偿,其实不是补偿,电源的实际容量並没有增加,电感电容两者的移相作用依然固我(两股无功流仍是跟电源电压成正交的,所以跟干线电流也成正交),
传统理论告诉我们,无功流是永不可能跟电源电压同步的,但这观念却似因 APFC 的问世而遭动搖,其实,无功的本性是不能移的,APFC 只是以 时分模式 对无功施行规划,迫使无功流的瞬时值始终跟电源电压的瞬时值成正比,不管负载是何性质,电源的功因都可不受影响。

网友:
没有无功,电磁器械无法运作,但是,环路完全没有电阻,无功就无以为功,
感应马达与罩极马达,都是利用 楞次效应,以 短路环为工具 营造正交磁场,但是,如果这些环路的电阻为零,磁场是进不去的,正交磁场也就建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