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3.35 编译程序出错

楼主:
刚拿到一个cerebot 32mx4   的开发板    烧官方给的 led 的例程时  编译出错    哪位大神给看看(用的是mplab x  ide)

网友:
在联机帮助里查找出现错误的原因
如果是官方例程的话,检查是不是路径设置问题

网友:
结贴      出错的原因是编译器选择出错       mplab v8.89 的例程 的编译器是c32

而mplab x 3.35的 编译器之前选的是xc32    所以会出错

  最后谢谢坛友们的帮助

网友A:
mplab x 3.35的 编译器就应该选的是xc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lab x 3.35的 编译器就应该选的是xc32

我运行的是mplabv   版本的程序   编译要用c32    使用xc32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