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移植问题

楼主:
 如果要向板子中移植freertos系统,板子一定要有sd卡吗

网友A:
freertos跟sd卡一点关系都没有,参考官方demo

网友B:
如果你的芯片是STM32的那么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CubeMX,新建时候在里面打个勾勾带有freestos的工程就创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芯片是STM32的那么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CubeMX,新建时候在里面打个勾勾带有freestos的工程就创建好 ...

ok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rtos跟sd卡一点关系都没有,参考官方demo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