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bi_sector问题

楼主:
编译代码发现错误:error: ‘struct bio’ has no member named ‘bi_sector’
网上搜索bio给出的结构体如下
bio(block input output)块的输入和输出
具体字段如下:
/*
* main unit of I/O for the block layer and lower layers (ie drivers and
* stacking drivers)
*/
struct bio {
sector_t bi_sector; /* device address in 512 byte
sectors */
struct bio *bi_next; /* request queue link */
struct block_device *bi_bdev;
unsigned long bi_flags; /* status, command, etc */
unsigned long bi_rw; /* bottom bits READ/WRITE,
* top bits priority
*/
unsigned short bi_vcnt; /* how many bio_vec's */
unsigned short bi_idx; /* current index into bvl_vec */
/* Number of segments in this BIO after
* physical address coalescing is performed.
*/
unsigned int bi_phys_segments;
unsigned int bi_size; /* residual I/O count */
/*
* To keep track of the max segment size, we account for the
* sizes of the first and last mergeable segments in this bio.
*/
unsigned int bi_seg_front_size;
unsigned int bi_seg_back_size;
unsigned int bi_max_vecs; /* max bvl_vecs we can hold */
unsigned int bi_comp_cpu; /* completion CPU */
atomic_t bi_cnt; /* pin count */
struct bio_vec *bi_io_vec; /* the actual vec list */
bio_end_io_t *bi_end_io;
void *bi_private;
#if defined(CONFIG_BLK_DEV_INTEGRITY)
struct bio_integrity_payload *bi_integrity; /* data integrity */
#endif
bio_destructor_t *bi_destructor; /* destructor */
/*
* We can inline a number of vecs at the end of the bio, to avoid
* double allocations for a small number of bio_vecs. This member
* MUST obviously be kept at the very end of the bio.
*/
struct bio_vec bi_inline_vecs[0];
};

原因在于ubuntu中有如下改动:bio->bi_sector  改为bio->bi_iter.bi_sector
bio.h存在于以下路径:/usr/src/linux-headers-4.4.0-33/include/linux
bio结构体定义在/usr/src/linux-headers-4.4.0-33/include/linux路径下的blk_types.h
如下
/*
* Block data types and constants.  Directly include this file only to
* break include dependency loop.
*/
#ifndef __LINUX_BLK_TYPES_H
#define __LINUX_BLK_TYPES_H

#include <linux/types.h>

struct bio_set;
struct bio;
struct bio_integrity_payload;
struct page;
struct block_device;
struct io_context;
struct cgroup_subsys_state;
typedef void (bio_end_io_t) (struct bio *);
typedef void (bio_destructor_t) (struct bio *);

/*
* was unsigned short, but we might as well be ready for > 64kB I/O pages
*/
struct bio_vec {
        struct page        *bv_page;
        unsigned int        bv_len;
        unsigned int        bv_offset;
};

#ifdef CONFIG_BLOCK

struct bvec_iter {
        sector_t                bi_sector;        /* device address in 512 byte
                                                   sectors */
        unsigned int                bi_size;        /* residual I/O count */

        unsigned int                bi_idx;                /* current index into bvl_vec */

        unsigned int            bi_bvec_done;        /* number of bytes completed in
                                                   current bvec */
};

/*
* main unit of I/O for the block layer and lower layers (ie drivers and
* stacking drivers)
*/
struct bio {
        struct bio                *bi_next;        /* request queue link */
        struct block_device        *bi_bdev;
        unsigned int                bi_flags;        /* status, command, etc */
        int                        bi_error;
        unsigned long                bi_rw;                /* bottom bits READ/WRITE,
                                                 * top bits priority
                                                 */

        struct bvec_iter        bi_iter;

        /* Number of segments in this BIO after
         * physical address coalescing is performed.
         */
        unsigned int                bi_phys_segments;

        /*
         * To keep track of the max segment size, we account for the
         * sizes of the first and last mergeable segments in this bio.
         */
        unsigned int                bi_seg_front_size;
        unsigned int                bi_seg_back_size;

        atomic_t                __bi_remaining;

        bio_end_io_t                *bi_end_io;

        void                        *bi_private;
#ifdef CONFIG_BLK_CGROUP
        /*
         * Optional ioc and css associated with this bio.  Put on bio
         * release.  Read comment on top of bio_associate_current().
         */
        struct io_context        *bi_ioc;
        struct cgroup_subsys_state *bi_css;
#endif
        union {
#if defined(CONFIG_BLK_DEV_INTEGRITY)
                struct bio_integrity_payload *bi_integrity; /* data integrity */
#endif
        };

        unsigned short                bi_vcnt;        /* how many bio_vec's */

        /*
         * Everything starting with bi_max_vecs will be preserved by bio_reset()
         */

        unsigned short                bi_max_vecs;        /* max bvl_vecs we can hold */

        atomic_t                __bi_cnt;        /* pin count */

        struct bio_vec                *bi_io_vec;        /* the actual vec list */

        struct bio_set                *bi_pool;

        /*
         * We can inline a number of vecs at the end of the bio, to avoid
         * double allocations for a small number of bio_vecs. This member
         * MUST obviously be kept at the very end of the bio.
         */
        struct bio_vec                bi_inline_vecs[0];
};

#define BIO_RESET_BYTES                offsetof(struct bio, bi_max_vecs)

/*
* bio flags
*/
#define BIO_SEG_VALID        1        /* bi_phys_segments valid */
#define BIO_CLONED        2        /* doesn't own data */
#define BIO_BOUNCED        3        /* bio is a bounce bio */
#define BIO_USER_MAPPED 4        /* contains user pages */
#define BIO_NULL_MAPPED 5        /* contains invalid user pages */
#define BIO_QUIET        6        /* Make BIO Quiet */
#define BIO_CHAIN        7        /* chained bio, ->bi_remaining in effect */
#define BIO_REFFED        8        /* bio has elevated ->bi_cnt */

/*
* Flags starting here get preserved by bio_reset() - this includes
* BIO_POOL_IDX()
*/
#define BIO_RESET_BITS        13
#define BIO_OWNS_VEC        13        /* bio_free() should free bvec */

/*
* top 4 bits of bio flags indicate the pool this bio came from
*/
#define BIO_POOL_BITS                (4)
#define BIO_POOL_NONE                ((1UL << BIO_POOL_BITS) - 1)
#define BIO_POOL_OFFSET                (32 - BIO_POOL_BITS)
#define BIO_POOL_MASK                (1UL << BIO_POOL_OFFSET)
#define BIO_POOL_IDX(bio)        ((bio)->bi_flags >> BIO_POOL_OFFSET)

#endif /* CONFIG_BLOCK */

/*
* Request flags.  For use in the cmd_flags field of struct request, and in
* bi_rw of struct bio.  Note that some flags are only valid in either one.
*/
enum rq_flag_bits {
        /* common flags */
        __REQ_WRITE,                /* not set, read. set, write */
        __REQ_FAILFAST_DEV,        /* no driver retries of device errors */
        __REQ_FAILFAST_TRANSPORT, /* no driver retries of transport errors */
        __REQ_FAILFAST_DRIVER,        /* no driver retries of driver errors */

        __REQ_SYNC,                /* request is sync (sync write or read) */
        __REQ_META,                /* metadata io request */
        __REQ_PRIO,                /* boost priority in cfq */
        __REQ_DISCARD,                /* request to discard sectors */
        __REQ_SECURE,                /* secure discard (used with __REQ_DISCARD) */
        __REQ_WRITE_SAME,        /* write same block many times */

        __REQ_NOIDLE,                /* don't anticipate more IO after this one */
        __REQ_INTEGRITY,        /* I/O includes block integrity payload */
        __REQ_FUA,                /* forced unit access */
        __REQ_FLUSH,                /* request for cache flush */

        /* bio only flags */
        __REQ_RAHEAD,                /* read ahead, can fail anytime */
        __REQ_THROTTLED,        /* This bio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ed to
                                 * throttling rules. Don't do it again. */

        /* request only flags */
        __REQ_SORTED,                /* elevator knows about this request */
        __REQ_SOFTBARRIER,        /* may not be passed by ioscheduler */
        __REQ_NOMERGE,                /* don't touch this for merging */
        __REQ_STARTED,                /* drive already may have started this one */
        __REQ_DONTPREP,                /* don't call prep for this one */
        __REQ_QUEUED,                /* uses queueing */
        __REQ_ELVPRIV,                /* elevator private data attached */
        __REQ_FAILED,                /* set if the request failed */
        __REQ_QUIET,                /* don't worry about errors */
        __REQ_PREEMPT,                /* set for "ide_preempt" requests and also
                                   for requests for which the SCSI "quiesce"
                                   state must be ignored. */
        __REQ_ALLOCED,                /* request came from our alloc pool */
        __REQ_COPY_USER,        /* contains copies of user pages */
        __REQ_FLUSH_SEQ,        /* request for flush sequence */
        __REQ_IO_STAT,                /* account I/O stat */
        __REQ_MIXED_MERGE,        /* merge of different types, fail separately */
        __REQ_PM,                /* runtime pm request */
        __REQ_HASHED,                /* on IO scheduler merge hash */
        __REQ_MQ_INFLIGHT,        /* track inflight for MQ */
        __REQ_NO_TIMEOUT,        /* requests may never expire */
        __REQ_NR_BITS,                /* stops here */
};

#define REQ_WRITE                (1ULL << __REQ_WRITE)
#define REQ_FAILFAST_DEV        (1ULL << __REQ_FAILFAST_DEV)
#define REQ_FAILFAST_TRANSPORT        (1ULL << __REQ_FAILFAST_TRANSPORT)
#define REQ_FAILFAST_DRIVER        (1ULL << __REQ_FAILFAST_DRIVER)
#define REQ_SYNC                (1ULL << __REQ_SYNC)
#define REQ_META                (1ULL << __REQ_META)
#define REQ_PRIO                (1ULL << __REQ_PRIO)
#define REQ_DISCARD                (1ULL << __REQ_DISCARD)
#define REQ_WRITE_SAME                (1ULL << __REQ_WRITE_SAME)
#define REQ_NOIDLE                (1ULL << __REQ_NOIDLE)
#define REQ_INTEGRITY                (1ULL << __REQ_INTEGRITY)

#define REQ_FAILFAST_MASK \
        (REQ_FAILFAST_DEV | REQ_FAILFAST_TRANSPORT | REQ_FAILFAST_DRIVER)
#define REQ_COMMON_MASK \
        (REQ_WRITE | REQ_FAILFAST_MASK | REQ_SYNC | REQ_META | REQ_PRIO | \
         REQ_DISCARD | REQ_WRITE_SAME | REQ_NOIDLE | REQ_FLUSH | REQ_FUA | \
         REQ_SECURE | REQ_INTEGRITY)
#define REQ_CLONE_MASK                REQ_COMMON_MASK

#define BIO_NO_ADVANCE_ITER_MASK        (REQ_DISCARD|REQ_WRITE_SAME)

/* This mask is used for both bio and request merge checking */
#define REQ_NOMERGE_FLAGS \
        (REQ_NOMERGE | REQ_STARTED | REQ_SOFTBARRIER | REQ_FLUSH | REQ_FUA | REQ_FLUSH_SEQ)

#define REQ_RAHEAD                (1ULL << __REQ_RAHEAD)
#define REQ_THROTTLED                (1ULL << __REQ_THROTTLED)

#define REQ_SORTED                (1ULL << __REQ_SORTED)
#define REQ_SOFTBARRIER                (1ULL << __REQ_SOFTBARRIER)
#define REQ_FUA                        (1ULL << __REQ_FUA)
#define REQ_NOMERGE                (1ULL << __REQ_NOMERGE)
#define REQ_STARTED                (1ULL << __REQ_STARTED)
#define REQ_DONTPREP                (1ULL << __REQ_DONTPREP)
#define REQ_QUEUED                (1ULL << __REQ_QUEUED)
#define REQ_ELVPRIV                (1ULL << __REQ_ELVPRIV)
#define REQ_FAILED                (1ULL << __REQ_FAILED)
#define REQ_QUIET                (1ULL << __REQ_QUIET)
#define REQ_PREEMPT                (1ULL << __REQ_PREEMPT)
#define REQ_ALLOCED                (1ULL << __REQ_ALLOCED)
#define REQ_COPY_USER                (1ULL << __REQ_COPY_USER)
#define REQ_FLUSH                (1ULL << __REQ_FLUSH)
#define REQ_FLUSH_SEQ                (1ULL << __REQ_FLUSH_SEQ)
#define REQ_IO_STAT                (1ULL << __REQ_IO_STAT)
#define REQ_MIXED_MERGE                (1ULL << __REQ_MIXED_MERGE)
#define REQ_SECURE                (1ULL << __REQ_SECURE)
#define REQ_PM                        (1ULL << __REQ_PM)
#define REQ_HASHED                (1ULL << __REQ_HASHED)
#define REQ_MQ_INFLIGHT                (1ULL << __REQ_MQ_INFLIGHT)
#define REQ_NO_TIMEOUT                (1ULL << __REQ_NO_TIMEOUT)

typedef unsigned int blk_qc_t;
#define BLK_QC_T_NONE        -1U
#define BLK_QC_T_SHIFT        16

static inline bool blk_qc_t_valid(blk_qc_t cookie)
{
        return cookie != BLK_QC_T_NONE;
}

static inline blk_qc_t blk_tag_to_qc_t(unsigned int tag, unsigned int queue_num)
{
        return tag | (queue_num << BLK_QC_T_SHIFT);
}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blk_qc_t_to_queue_num(blk_qc_t cookie)
{
        return cookie >> BLK_QC_T_SHIFT;
}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blk_qc_t_to_tag(blk_qc_t cookie)
{
        return cookie & ((1u << BLK_QC_T_SHIFT) - 1);
}

#endif /* __LINUX_BLK_TYPES_H */

网友:
所用ubuntu版本位16.04

网友:
看了linux4.5内核代码发现错怪ubuntu了,这个结构体确实已经改变,且由原来的bio.h放到了blk_type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