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程路径储存问题

楼主:
我怎么把左边的PCB工程储存到右边指定的文件夹里

网友A:
另存为,然后存在你的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除了原理图和PCB图,记得还有工程文档也要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然后存在你的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除了原理图和PCB图,记得还有工程文档也要保存。

不知道你说的工程文档是哪个;截个图看一下。工程文档是不是记录你画图的历史的东西。

网友:
如图,全部另存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