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类型和开发工具有关系吗

楼主:
JTAG接口类型和开发工具有关系吗

网友A:
JTAG是一个规定好的协议,开发工具应该是根据JTAG规范来开发的,你说的接口类型如果是物理特性的话也就是针脚的数量不同,或者封装不同,关键的几个信号引脚是不能少的。

网友:
接口大概是标准的,但是,什么器件用什么仿真器是有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是一个规定好的协议,开发工具应该是根据JTAG规范来开发的,你说的接口类型如果是物理特性的话也就是针 ...

stm32芯片我弄成10针的JATG接口,能用LINUX进行开发吗

网友:
我不知道linux下有没有集成开发环境,但是arm的gcc编译器可以编译cortex m3处理器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