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菜鸟要做双目摄像头来进行人脸识别该用什么dsp芯片??

楼主:
如题,本人dsp新人菜鸟一枚,要做双目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以及一些其他的功能,该用什么dsp芯片???DM642可行不??DM6437呢??望各位指导!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算法和要求的识别速率,算法越复杂、识别速率要求越高,则对DSP的运算能力要求越高,但不在乎识别速度的话,原则上任何DSP都可以,只要资源满足算法要求即可。

网友:
楼主 现在选择的什么方案 ? 哟思路吗

网友A:
双目人脸识别摄像建议用USB双目摄像头,这种摄像头免驱;只要系统支持USB通讯UVC协议基本都可以用,后台APP可以操作同步打开两个摄像头(黑白+彩色);还有一种就是MIPI或DVP摄像头,这种调试比较麻烦。两种摄像头我都有QQ7042836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目人脸识别摄像建议用USB双目摄像头,这种摄像头免驱;只要系统支持USB通讯UVC协议基本都可以用,后台APP ...

大佬有关于mipi摄像头的资料吗?现在转用zyn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