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279FC - 试用之设备监测

楼主:
测试目的: Fluke 279FC试用之设备监测,本次测试于公司通用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评估。本次测试仅用于验证279FC是否能合理的获得稳定数据,并对设备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预期使用方式:使用Fluke 279FC红外成像定期对运行中的设备运行状态进评估,通过对机械设备进行连续监测获得设备正常温度波动范围,用于日常监测是运行状态与维护。
   测试过程如下:
设备1:纯水仪

纯水仪内部含两台增压水泵,为设备重要部件,分别为交换柱与后3级过滤提供足够的压力。
当交换柱与过滤器使用一定时间后,其过滤需要压力会上升,最终于增加水泵负荷,通常交换柱与过滤器需要定期进行更换,但是由于本设备为非连续计量工作设备,在为通用设计的固定更换周期对于用水波动较大时存在显著的缺陷。所以通过对水泵正常工作发热量状况,同其它使用情况进行综合可以评估滤芯及交换柱是否需要提前更换。
副泵正常工作发热量发热分布情况如下系列图片
由于通过connect分享供发送的图片不方便添加标注,以下图片为使用connect软件中使用手机进行截图
通过以上系列图片可以明显观测到水泵温度分布图,从而获得正常工作温度分布情况,通过制定相关标准来监测工作是否正常。

由于主泵使用了铁架隔离,评估未进行。

纯水仪面板运行状况监测。
主要用于监测设备是电路是否在正常工作温度,
各个线路是否存在超负发热,在存在异常情况时及时进行维护保养,以保证企业正常作业
控制面板供电线路发热情况

确认纯水仪整体发热点情况:

设备2:真空泵
       真空泵为实验生物实验常用真空提供设备,使用往往需要连续长时间,有时会连续运行几周。特别冷冻真空干燥过程中,如果出现真空泵停转会直接导致液体气化后室内外压差减小后失去密封空气进入,温度上升生物产品降低或失去活性。所以其运行过程的监测变过十分重要,一般也很难有手段进行监测,而红外成像仿佛提供了一种监测新手段。
      通过279FC成像,可以快速的随时监测其工作状态是否存在异常,从而提前隔离更换真空泵。

真空泵重要部件连轴状态监测
本图为停转时图片。
连轴为电机与真空机械动力连接部件,通常发热较大,特别是真空机械部需要更换机油或是需要增加机油。
通过过此部件发热情况进行监测来评估整个真空泵工作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

       通过对两台常用电动机械设备进行279FC成像检测发现,279FC能满足对机械设备运行状态监测与评估。使用过程中,connect非常方便的与279FC配合。
       不足:通过热成像对机械设备评估时需要对各观点全部进行手动测量,在connect提供了最大与最小值以及添加标记点功能,这些能功仿佛对于279FC并不能使用,对于同一红外成像图,无法通过一个图片同时获得多个标记点温度,这点不是特别好,因为同一图片中色差应该能直接反应该处实际温度,而connect却不能添加标记录方便直接分析整体发热情况,这就需要用户对多个观测进行多次测量。

网友:
用的咋样啊

网友:
感觉吧不是特别理想,在机械电机与电力发热上测试还不错,但是用在生物实验上面有不是太清晰,毕竟内含的热成像不是高级别的只是附带功能,生成的图片也些,当然咯,个人在热成像使用上也没有什么经验,对这个使用还是摸索中。前面主要是试用在这个设备主要针对领域,后面再做一个大的比较细致的试验,也是这次申请试用的主要目的。等测试完了再发贴。希望结果理想。当时送机器过来的工程师也说对于我的想法,用这个设备可能比较难以实现。

网友:
还没有具体联系我,只是打电话说了一下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分享太单调了,连友情帮顶的都没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分享太单调了,连友情帮顶的都没几个……

帮顶 , 我觉得这种实际例子很赞呀,说不定哪天别人用到类似的方案,就给人以启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 , 我觉得这种实际例子很赞呀,说不定哪天别人用到类似的方案,就给人以启发了呢

谢谢soso姐帮顶,嗯,想法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