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电磁波辐射测试仪

楼主:
近日一个朋友拿来一只摔坏的东东过来让我修一下,一看是一个电磁波辐射测试仪壳上的螺丝柱都坏了液晶面板的保护镜片也没了,不过我对这个仪器很有兴趣,之前一直想找机会了解正规厂家出的仪器和我自己DIY的电磁辐射测试仪做个比较.1:刚拆开的样子
正面    背面
可惜元件都磨字了只能根据电路猜型号,

做工还行,查到问题是电源开关脚摔虚焊了,处理好后开机一切正常
来个图: 测到手机通话中的辐射值 1321 u W /cm2  警示灯亮蜂鸣器也响了
再看看电脑键盘的辐射,直接上4671 u W /cm2 比手机高多了

这是和我做的电磁辐射测试仪对比,我的亮绿灯说明有辐射了

往前进了一厘米辐射就涨了300多他那个开始发出警告了,我那测试仪也亮红灯了说明辐射很强 ,他那个接收天线在前端,而且高中低频还要手动推开关选择,我的全自动高中低频都能测,比较起来我的这个灵敏度要好于它,它距离键盘两厘米时报警,我的距离5厘米时报警。
  此次拆解到此结束 欢迎围观。

网友A:
楼主做的辐射监测仪好牛逼的!!顶起来!!
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能否透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辐射监测仪好牛逼的!!顶起来!!
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能否透露?

主要用的是纯模拟电路,中低频接收放大用的是9018三极管,高频接收用的是从卫星接收机高频头上拆的高放管,通过高放、分频放大、整形分别推动两个发光二极管。用报废的U盘做载体方便充电,还有两个白色发光二极管,平时用来照明,锂电池供电,接收天线用细镀银线缠绕在白色发光管的根部不影响美观,最后还套了一层透明的热缩管

网友C:
我很关心它使用的是什么天线?测量带宽是多少?

网友D:
电脑键盘辐射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关心它使用的是什么天线?测量带宽是多少?

前面图1图3,4都能看到天线,就是一大片附铜的PCB板,焊在上面做天线,我做的是用类似螺旋天线,很小很细的线看到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脑键盘辐射这么大?

我电脑上接有一个地线只要取下地线整个电脑和键盘鼠标都很大的辐射,装上地线后辐射测试仪也就不响了,与地之间加了个发光二极管还能看到电脑与地之间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地线接到了暖气片上,下雨天发光管亮度高些晴天亮度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上接有一个地线只要取下地线整个电脑和键盘鼠标都很大的辐射,装上地线后辐射测试仪也就不响了,与 ...

可能温度对PN结间电子空穴移动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用的是纯模拟电路,中低频接收放大用的是9018三极管,高频接收用的是从卫星接收机高频头上拆的高放管 ...

高大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方便发下电路图不

网友:
楼主你好,对你自制的辐射检测非常好奇,应该测笔记本测的只是低频的部分吧,高频部分一个高放管就能解决吗?
测低频效果看起来很不错,那样的话相当于探头尺寸非常小呀,而且里面还内置了一个可充电电池??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那个usb电磁波制作电路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上接有一个地线只要取下地线整个电脑和键盘鼠标都很大的辐射,装上地线后辐射测试仪也就不响了,与 ...

楼主真是牛人,我对楼主DIY的U盘测试器非常感兴趣,能分享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