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怎么转到6v求大神给个电路图做参考

楼主:
5v怎么转到6v求大神给个电路图做参考5v怎么转到6v求大神给个电路图做参考5v怎么转到6v求大神给个电路图做参考

网友:
需要多大电流?
电流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MC34063A。此芯片性能并不好,但比较便宜。

网友:
比较容易实现的可以用LM2577,静态电流比较大,输出功率也大,如果想要效率高体积小那就得找专业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
电流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MC34063A。此芯片性能并不好,但比较便宜。

毕设的时候用过这个芯片 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
电流要说清楚,关系到功率的

网友:
不考虑功率的话,随便找个升压ic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
电流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MC34063A。此芯片性能并不好,但比较便宜。

给stm32供电用的,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设的时候用过这个芯片 电路挺简单的

要5v升到6v的,不是5v升12的,我菜鸟一只,求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stm32供电用的,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芯片的datasheet中一般都会附典型应用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stm32供电用的,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stm32供电要5v升12的?

是不是还有传感器供电?
stm32是3.3V供电,转12V干吗,
需要多路输出?,,电路到底干什么要说清楚并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供电要5v升12的?

是不是还有传感器供电?
stm32是3.3V供电,转12V干吗,
需要多路输出?,, ...

要5v转6v或者9v给传感器供电,别的不用考虑,只求个5v转6v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供电要5v升12的?

是不是还有传感器供电?
stm32是3.3V供电,转12V干吗,
需要多路输出?,, ...

要5v转6v或者9v给传感器供电,别的不用考虑,只求个5v转6v的电路,谢谢大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5v转6v或者9v给传感器供电,别的不用考虑,只求个5v转6v的电路,谢谢大婶

不会吧
别的不用考虑,电流大小必须要考虑

9楼介绍的34063可以升压的,并且很常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芯片的datasheet中一般都会附典型应用原理图。

大婶,这没有5转6或者9的啊,菜鸟求指点

网友:
RT9266

还有一个
TP3603A具有1.9A,200mΩ的内部功率开关管,可以将5V输入电压转换成12V电压输出

芯片资料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婶,这没有5转6或者9的啊,菜鸟求指点

芯片datasheet里面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最常用得线性稳压芯片7805,里面也没有8V转5V、9V转5V、10V转5V……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别的不用考虑,电流大小必须要考虑

9楼介绍的34063可以升压的,并且很常用。

最大电流16mA的传感器,这个电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电流16mA的传感器,这个电路行吗

现在才来考虑电流?
传感器需要多大,够用就可了,自己设计电路,我们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才来考虑电流?
传感器需要多大,够用就可了,自己设计电路,我们只是建议

en,谢谢,有空帮我看下我这电路图还有什么毛病啊

网友:
可以用升压IC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