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
我的AD14软件是刚刚安装的;现在我的安装目录下都没有Libraries这个文件夹;导致我在原理图库画的原件都无法导出来;现在请教高手如何在安装目录下安装Libraries这个文件夹

网友A:
你原来的软件安装包什么的放在了那个位置。。library不是放在安装目录下的,你在安装的时候还有一个working目录要你选择的吧。那个才是library的目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软件安装包什么的放在了那个位置。。library不是放在安装目录下的,你在安装的时候还有一个working ...

我看了几遍安装目录,都没看到你说的WORKING目录,能把你的Library目录放在哪截个图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几遍安装目录,都没看到你说的WORKING目录,能把你的Library目录放在哪截个图看一下吗

.....晕啊。。是 你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叫你自己填写的路径的他原来写着working,但是要你自己进行设置的,我怎么知道你放到哪里去了。。晕。。。并不是说这个文件夹名字就叫working了。。。还有就是我现在在用笔记本,这台笔记本上没装软件。软件装在台式上,不然也能截图给你。我@一个朋友让他截图给你看吧。。
@huaiqiao 帮忙来看看这个呀~~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你的问题。。感觉不太对镜。你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原理图库没添加上,所以你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无法调用这些元件吧???晕。。。唉。手头没软件太不方便了。
我给你在网上找了个教程,你自己参考着看看吧。。估计你实际想问的是这个问题。不要没耐心,仔细的看下去,这个页面前面先讲了一些在网上下载元件库的操作。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6650658064621f549e5f88f.html

网友:
谢谢,我也正好跟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