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1芯积分

求大神解释

网友:
你的英文那些翻译是什么意思啊?
只知道它和计数寄存器的TA0R有关
英文翻译了再说

网友:
((void (*)() ) (unsigned int ) & TAOR) ();好复杂的机构。。。看不懂
void (*)( )  变量类型,函数指针变量,指向函数的入口,返回一个,等楼下回答

网友:
@辛昕  论坛ID对不对

网友:
把那句话的注释的发一下,我水平很低,还是看一下注释

网友:
TA0R的地址转成整型,再转成函数指针进行调用。后面注释写的也挺清楚呢。

网友:
真是够作孽的........诶

网友:
这个事情,这么看。

首先,这个 TA0R,我不知道它是啥,曾经我以为这是个寄存器。
但是看到后面,我觉得不一定。

所以,下一步,你给我乖乖找到 TA0R是啥,否则这问题没法往下说。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复杂的表达式。
其实我早就说过,这种复杂的表达式,得拆开来看。就不复杂了。
你可能没啥经验,那我教你怎么看。

其实答案基本就是 lcoftp说的,八九不离十。

我教你怎么看。

首先,找到这些括号里最大的,也就是最外层的格式。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它说到底,前面那一大串 void *什么鬼的,反正就是个强转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是啥,反正最后意思就是强转成一个 void *指针,那就别管他了,让他去死吧。
接下来,你会注意到,在最外层的括号之外,还有一个 ()

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这种格式,必然是一个函数调用。

所以,考虑到前面的格式,我们就懂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它,是把 TAOR这个东西的地址给读出来,然后,把它强转成一种指针。
那接下来就好解释了。
既然我们看出这是个函数指针调用。那必然就是转换成一种 函数指针。

而这个函数指针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呢?
看那个 void *啥的就好了。

其实我也是刚刚才发现这一点。
注意看,括号里是这样写的

void (*)()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标准的函数指针定义。
它的完整写法应该是

void (*)(void)
意思就是,这是一个 声明如下形式 的 函数指针

void xxx(void)

你看着有点迷糊是吧,那如果我写成这样你就不迷糊了
void *p(void);
这是一个函数指针,它的名字叫 p,它是一个指向 形如  void xxx(void)类型函数的指针。

上述定义,只是少了一个p,因为它只是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最后,我们稍稍考虑一下这么写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前面很奇怪,它赋值给 TAOR = 0x3FFF

现在我们来综合考虑一下,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

首先,

(void (*)()) 这一部分我已经说了,它表明的是强转成 void *(void) 这种格式的函数指针。

然后其次是第二个括号
(unsigned int)&TAOR
这其实也好理解,它取出 TA0R 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地址转化成 unsigned int类型,其实就是把地址转化成一个整形值。注意,它不是上面那个 0x3FFF
所以,我才让你去找程序中另外定义 TA0R的地方,否则,我能看懂这句话,但我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在做什么。
虽然我从注释里 ,大致能猜到,它应该是要去掉 flash中的某个地址值,不知道是为了某种特定的跳转还是 软件形式的IAP。

最后,就是所有括号之外,还有一个()括号。
这个没什么,因为既然这是一个 参数为 void的函数指针,所以这么干,无非是要调用这个指向的函数指针。

说的很乱了,我先缓一会,你们感受一下。

明天楼主贴住 TA0R是啥,我继续说~~

网友:
数码小叶的回答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这么看。

首先,这个 TA0R,我不知道它是啥,曾经我以为这是个寄存器。
但是看到后面,我觉 ...

版主很棒~~~涨姿势啦~~~坐等楼主和版主的互动继续~~~我之前也有看到这个函数形式,一知半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这么看。

首先,这个 TA0R,我不知道它是啥,曾经我以为这是个寄存器。
但是看到后面,我觉 ...

果然回答不一般,论坛估计没人敢和你挑语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很棒~~~涨姿势啦~~~坐等楼主和版主的互动继续~~~我之前也有看到这个函数形式,一知半解的

这位可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回答不一般,论坛估计没人敢和你挑语法吧

想多了。
我只是对C的语法形成了一套自己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但是,没怎么看ansi c 标准。
理论上来说,那个,才是标准。

但后来我逐渐放弃这种方式——
就像对编译器,还有计算机底层的行为。
我不需要去知道它的根本原因,我只关心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了。

所以对于 堆 栈 这些细节,我现在都是这样处理。省了很多事。